[MCU] 通讯错误

楼主(2019-07-14):
为什么两个开发板电源是分开接的  然后这两个板子需要通信  需要共地  要不就有可能通讯错误 这是为啥呢

网友A:
不共地,高电平和低电平的电压不一致。

网友B:
用的是啥通信芯片

网友C:
我一朋友公司招了两名大本毕业生,一次公司按排任务是调串口通讯,两块目标板分别用AC220V供电,两人怎么也没调通,中午休息时我朋友过去看了一眼,RXD和TXD交叉相连,没有地!我朋友问到:“地线没连呢?”那工程师不耐烦地说:“这不连着呢?!”他指了下220的地。我朋友无语了,再也没敢过去。

网友D:
招聘两个**,串口通信都玩意儿PIC,51,430,任意芯片,三分钟不到就能通过手册编写通信接口代码。

网友D:
共地是为了参考点稳定。UART通信是零是1那就看跟参考点之间都差啦。

网友B:
共地为了找一个共同的基准吧!

网友E:
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网友F:
两个板子共用地,是为了有一个同样的基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和信号的高低电平不统一

网友F:
晕了,232不连地,到底想干啥你以为是485啊

网友G:
不管是9针串口还是TTL接口,都有公共线

网友H:
用导线将所有需要接地的地方焊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H:
满足串口通讯的需要

网友I:
串口接线一定要地线

网友J:
在共地的情况下

网友K:
通信接地或功能接地

网友L:
差动式通讯不需要共地。

网友M:
共地,但可以不共电源

网友N:
两个板子需要通信 需要共地

网友O:
需要加一个共地处理

网友P:
基准电压都不一样了呢。

网友O:
共地是工作地、保护地汇接至一个地线排

网友G:
接的都是主机端输出接从机输入,从机输出端接主机输入端,剩下的对应接就行。

网友N:
不共地引发的故障

网友H:
需要保证单片机和无线通讯模块公地

网友M:
保证两个单片机的串口引脚上的电势一直

网友I:
串口地线是必须接的

网友L:
联合接地,这就是共地的意义

网友J:
两个不共地的电源,是两个独立的零点。

网友K:
点对点串口通信 需要共地

网友P:
共地以后处理信号的电平就稳定了。

网友D:
楼上各位的讨论我学习了,两电源共地就是找一相同的基准

网友Q:
通信错误是数据错误吗?

网友Q:
使用的是什么通信方式?串口吗

网友F:
楼主具体说一下用的什么开发板芯片?

网友R:
电源分开,就是要基准电压要一致。

网友B:
这个地就是基准电压。

网友R:
现在的485通信也是这样

网友B:
检查一下波特率的配置是否一致

网友S:
串口一般都是交叉连接才可以。

网友E:
开发板一般同一个电源实现简单一些。

网友F:
共地是实现基准信号一致的。

网友C:
单片机内部的通信模式都一样

网友E:
这个在说基准信号的问题呢。

网友S: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通信芯片

网友S:
电平不一样,肯定信号传输错误。

网友E:
楼主使用隔离芯片,可以实现这效果。

网友C:
现在有RS232通信都是基准电压。

网友T:
基准信号保持一致,才能信号一致,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U:
是的楼主电平的高低是需要参考点位的

网友D:
没有地不构成回路,485是不需要共地的,232是要共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