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测试整改

楼主(2019-07-14):
整体结构如图,LDO的A为输入,B为使能,C为输出3.3VDC,EFT时用示波器测ABC三点波形,发现ABC三点的电压有±60V的波动,三个的波形一致,在AC~DC与机壳的电缆上加共模滤波器或者磁环时,波动的幅度都能减下到±20V,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减下。另外用示波器的探头上的接地和机器的地接一块,及时示波器不开机或者拔掉示波器电源线,后级模块都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