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谁能对比一下Multisim、protel和proteus啊

楼主(2019-07-14):
谁能对比一下Multisim、protel和proteus啊

网友A:
Multisim可以进行复杂模拟/数字电路的仿真、简单的PCB板设计、简单的单片机仿真

网友B:
Multisim不能用,仿真结果与实际相差太大,误事;protel做PCB可用;proteus可用于mcu加简单逻辑电路仿真,简单系统还行。

网友C:
这个题目很大啊
不过电路仿真, Multisim 最专业、
布线相关的 protel, 专业一些
而 proteus 侧重单片机软件仿真吧

网友D:
Multisim以前人们模电仿真用这个多点,但是现在每个厂家自己的仿真软件做的很好了,模型也很完善,这个用的就少了。protel是用来画pcb的,许多老工程师还在用,年轻的都用ad或者pads了。proteus侧重单片机的仿真,这个用的人不少,搭建简单电路或者实验用的时候,这个软件用的多点。

网友D:
Protel可以进行简单的模拟/数字电路的仿真、强大的PCB板设计

网友A:
PROTL:画原理图和PCB图的;
Multisim:仿真的,器件库更丰富,用的人也多;
proteus:仿真的,学生用的多点,还可以仿真MCU系统;

网友D:
Proteus可以进行直观的模拟/数字电路、单片机、ARM的仿真。也可以进行简单PCB板的设计。

网友E:
这个有点简单,我熟悉Multisim
它有超强板级的模拟/数字电路板的设计工作。它包含了电路原理图的图形输入、电路硬件描述语言输入方式,具有丰富的仿真分析能力。高版本可以进行单片机等MCU的仿真。Multisim有实际元器件和虚拟元器件,它们之间根本差别在于:一种是与实际元器件的型号、参数值以及封装都相对应的元器件,在设计中选用此类器件,不仅可以使设计仿真与实际情况有良好的对应性,还可以直接将设计导出到Ultiboard中进行PCB的设计;虚拟元器件只能用于电路的仿真。

网友F:
Protel的高版本Altium Designer,是业界第一款也是唯一一种完整的板级设计解决方案。是业界首例将设计流程、集成化PCB 设计、可编程器件(如FPGA)设计和基于处理器设计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功能整合在一起的产品,一种同时进行PCB和FPGA设计以及嵌入式设计的解决方案,具有将设计方案从概念转变为最终成品所需的全部功能。 主要用途:原理图输入设计PCB板。

网友E:
Proteus具有模拟电路仿真、数字电路仿真、单片机及其外围电路组成的系统的仿真、RS一232动态仿真。
        C调试器、SPI调试器、键盘和LCD系统仿真的功能;有各种虚拟仪器,如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信号发生器等。

网友E:
这个根据用户自己的需要选用即可的。

网友G:
仿真的话,推荐用大公司自己的仿真软件。比如ti的tini-ti

网友A:
对,目前支持的单片机类型有:68000系列、8051系列、AVR系列、PIC12系列、PIC16系列、PIC18系列、Z80系列、HC11系列以及各种外围芯片。
         支持大量的存储器和外围芯片。

楼主:
多谢几位,大家能说说使用导航吗?

网友G:
要进行模拟/数字电路的精确、细微仿真使用Multisim;

网友H:
嗯,要进行电路板PCB设计使用Protel;

网友H:
要进行单片机仿真使用Proteus,仿真51系列单片机可以使用Keil C与Proteus联调(就是在Keil中运行程序时Proteus即可运行硬件仿真)

网友G:
mutisim:适用于模拟电路仿真
Proteus:适用于数字单片机仿真
protel:适用于普通原理图和PCB设计

网友I:
Multisim有超强板级的模拟/数字电路板的设计能力。它包含了电路原理图的图形输入、电路硬件描述语言输入方式,具有丰富的仿真分析能力。高版本可以进行单片机等MCU的仿真。Multisim有实际元器件和虚拟元器件,它们之间根本差别在于:一种是与实际元器件的型号、参数值以及封装都相对应的元器件,在设计中选用此类器件,不仅可以使设计仿真与实际情况有良好的对应性,还可以直接将设计导出到Ultiboard中进行PCB的设计;虚拟元器件只能用于电路的仿真。
Protel的高版本Altium Designer,是业界第一款也是唯一一种完整的板级设计解决方案。是业界首例将设计流程、集成化PCB 设计、可编程器件(如FPGA)设计和基于处理器设计的嵌入式软件开发功能整合在一起的产品,一种同时进行PCB和FPGA设计以及嵌入式设计的解决方案,具有将设计方案从概念转变为最终成品所需的全部功能。主要用途:原理图输入设计PCB板。
Proteus具有模拟电路仿真、数字电路仿真、单片机及其外围电路组成的系统的仿真、RS-232动态仿真。I2C调试器、SPI调试器、键盘和LCD系统仿真的功能;有各种虚拟仪器,如示波器、逻辑分析仪、信号发生器等。目前支持的单片机类型有:68000系列、8051系列、AVR系列、PIC12系列、PIC16系列、PIC18系列、Z80系列、HC11系列以及各种外围芯片。持大量的存储器和外围芯片。
  简单概括为:
  Multisim可以进行复杂模拟/数字电路的仿真、简单的PCB板设计、简单的单片机仿真;
  Protel可以进行简单的模拟/数字电路的仿真、强大的PCB板设计;
  Proteus可以进行直观的模拟/数字电路、单片机、ARM的仿真。也可以进行简单PCB板的设计。
  使用导航:
  要进行模拟/数字电路的精确、细微仿真使用Multisim;
  要进行电路板PCB设计使用Protel;
要进行单片机仿真使用Proteus,仿真51系列单片机可以使用Keil C与Proteus联调(就是在Keil中运行程序时Proteus即可运行硬件仿真)

网友C:
安装程序一个比一个大

网友A:
主要用途:
Multisim电子电路仿真
protel电路PCB设计
proteus单片机仿真

网友J:
个人经验而言,Multisim一般用来进行简单的低频模拟电路仿真,Protel用来画原理图,不用来仿真,目的是得到PCB进行生产,最后的Proteus多用于数字逻辑电路、单片机方面的仿真,虽然有画PCB的功能,但也只是玩具级别。Multisim的画板功能就更不好用了。

网友D:
仿真只是用来做个参考,个人认为,对新手和高手的用处比较大,一般我们都需要通过实际电路来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