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1x移植Freertos系统

楼主(2019-07-15):
环境准备
硬件:AutoChips AC781x 通用开发板

软件:Keil 5.2.3

1,准备一个AC781x keil工程模板
2,在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Freertos,官网地址:https://www.freertos.org;本例中下载的是V10.2.0版本,下载完后解压。

3,在工程中新建一个Freertos文件夹,将source和License文件夹整个复制到Freertos文件夹下。

4,进入到source/portable,保留MemMang、keil与RVDS文件夹,其他全部删除。再将RVDS下的ARM_CM3文件复制到Keil文件夹下,删除RVDS文件夹;

整理过后的文件夹如下:

4,在路径FreeRTOSv10.2.0\FreeRTOS\Demo\CORTEX_STM32F103_Keil下将FreeRTOSConfig.h文件复制到工程模板中,我这里放到了APP文件夹下:

5,至此,所有的文件就准备好了,我们打开工程,将FreeRTOS相关文件添加到Keil工程中:

    MemMang文件夹下是内存管理方案的源码,这里我们选择了方案4,heap_4.c;

6,添加头文件路径,并新建一个includes.h的头文件,用于存放所有Free RTOS相关头文件:

7,配置FreeRTOSConfig.h文件,修改configCPU_CLOCK_HZ 为96Mhz,另外在该文件的末尾添加Free RTOS对应的3个中断函数宏定义,至此,基本的移植工作已经完成,接下来就可以建立任务了。

最后附上移植好的工程:

谢谢分享

网友A:
好资料,移植RTOS变得简单了。

网友B:
请问在电控上移植FreeRTOS会影响电机的控制性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电控上移植FreeRTOS会影响电机的控制性能吗?

要具体看任务的分配等,设计的合理,肯定不会影响电机的控制性能。设计得不合理,没有操作系统,但有好几个任务处理,也会影响电机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电控上移植FreeRTOS会影响电机的控制性能吗?

一般我们认为带操作系统的实时性是不如裸跑的,但如果程序量过大,任务多的情况下,操作系统的调度就能体现出优势。所以,如果你的电机任务实时性非常高,且任务逻辑比较简单的话,是不建议用操作系统的

网友D:
不错,很详尽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E:
好  这个好!!!

网友F(2019-08-27):
keil v5自带free rtos ucos rt thread alios等,点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keil v5自带free rtos ucos rt thread alios等,点点就可以了。

keil好像是自带了系统,不过这部分还不熟,还不知道keil自带的系统怎么用。

网友G:
一般微控制器用在工业控制领域

网友H:
以后可以做模板了的

网友I:
一般os都有底层接口配置文件

网友J:
FreeRTOS 移栽要点怎么解决

网友K:
可以移植嵌入式系统吗?

网友L:
freertos操作系统有没有在ups上应用

网友L:
移植freertos 后中断可以分组吗

网友M:
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网友N:
FreeRTOS和UCOSIII哪个更适合

网友O:
freertos移植需要哪些接口

网友J:
移植freertos的时候配置文件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FreeRTOS 移栽要点怎么解决

我还没有试过裁剪,但现在一般都是根据需要在配置文件中选择自己要的功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移植嵌入式系统吗?

一般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应该都是可以移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freertos移植需要哪些接口

开关中断,系统时钟函数(没有的用普通定时器也是可以的),最好是有对应内核的移植参考,因为上下文切换的代码都是汇编的,自己写会比较麻烦。所以,只要内核一样,是可以直接拿来参考移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FreeRTOS和UCOSIII哪个更适合

我freertos用的多,UCOSIII没怎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M:
要多大的Flash比较好?

操作系统本身并不占多大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L:
移植freertos 后中断可以分组吗

可以的。我没有把中断交由操作系统管理。

网友P(2019-12-21):
本人系统小白,刚接触FreeRTOS,请教楼主FreeRTOS系统怎么评估分配各线程(任务)的堆栈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本人系统小白,刚接触FreeRTOS,请教楼主FreeRTOS系统怎么评估分配各线程(任务)的堆栈空间? ...

栈空间要依据你自己的内存大小来考虑,一般RAM大的话,会给予足够的空间以保证冗余,如果RAM不大,那么就要根据不同的任务分配不容的空间,主要要考虑到你每个任务里面的函数嵌套,局部变量申请的大小,这两个是主要占用栈空间的情况,根据这两个评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