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运放电路

楼主(2019-07-15):
大家好呀,帮我分析这个电路,是这样的,这个电路是我从功放板抄下来的,SW1开关是立体声跟单声道切换,但是我不明白是怎样转变为立体音的,还有切换前后运放U2的放大倍数有改变吗?直通信号接到U2的正相输入,调音后的信号接到U2的反相输入,这样有什么不一样吗?为什么不统一接到正相或反相呢?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啦?小弟不懂,还在学习中,最好说说每个元件的作用,谢谢大家啦

网友A:
这个就是假立体声,把原直通信号经过处理后,分别用同相和反相去驱动2个减法器,就构成假立体声。
一般这个处理过程就是一个高通,低频信号还是走直接通道,高通信号进行反相后加入2个减法器,实际效果就是声像可以得到一定的展宽,但是基本上没定位效果。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面音乐,而不是多点定位的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假立体声,把原直通信号经过处理后,分别用同相和反相去驱动2个减法器,就构成假立体声。
一般这个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这确实是假立体音,能详细的说一下工作原理吗,帮忙分析下各元件的作用,谢谢啦,我有空时慢慢消化下,谢啦

楼主:
大家看说说啦

楼主:
大家帮帮忙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已经讲的很清楚。虽然是单电源仍然装入隔直电容,以忽略抵补电压防止出现直流,这是业界常规。您真正要 ...

你好呀,这是双电源电路的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怎样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