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两个MUC串口上的区别

楼主(2019-07-15):
NUC100RD2DN和NUC100RD2BN在串口上有区别吗?

网友A:
不知道,哈哈哈 找不到NUC100RD2BN的资料。。。

网友B:
你看看这个系列手册有说这两个的区别吗

网友C:
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D:
相同的,沒有區別

网友E:
一般是没区别的。

网友F:
一般串口区别没有的。

网友:
没区别。两个型号一样,你看看管脚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