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PB4.5 不能作为输出用?

楼主(2019-07-15):
难道我真的掉坑里了?这个坑有点深啊,板子都做好了,画成控制继电器的功能了,没有不飞线的补救方法了吗?

网友A:
PB4是可以做PP输出的吧,PB5是没有PP输出。你可以查下规格书。不能PP输出就需要上拉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4是可以做PP输出的吧,PB5是没有PP输出。你可以查下规格书。不能PP输出就需要上拉电阻了。 ...

都不行啊,唉u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STM8S,请你确认这个端口是不是OC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STM8S,请你确认这个端口是不是OC输出的?

经典的003,唉,水沟里翻船

网友B:
如果是STM8S003,PB4,PB5是I2C接口,本身就是OD输出,只能灌入电流,如想输出电流,必须得接上拉电阻,2楼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不能怪ST,所有的I2C都这样。

网友C:
数据手册上怎么写的啊

网友D:
如果你不看数据手册,也不打样验证,以后还会翻船的。
数据手册的输入输出属性一栏,描述很详细的了,真正的OD输出、不能PP输出。

网友E:
厂家手册上有描述这两个引脚哦,所以只能外加上拉电阻才能驱动高,但是注意电流大小哦。一般设计硬件时都要看看引脚分配的内容

网友F:
没啥好办法吧

网友(2019-08-16):
程序没有调试通顺呢,竟然都打板子

网友:
顶多打5块实验一下啊。

网友G:
这个坑很经典,那两个脚做io要加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