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系列芯片,当串口收到一个字节后,多久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19-07-15):
是立即进入中断,还是等等再进入?有没有测试过的?

网友A:
那要看你的中断优先级和时钟频率

网友B:
1个字节 甚至1个位 都可以引中断!

网友B:
监测到一个串口规格的数据接收事件 就可以!

网友C:
我很好奇,为啥不用DMA +超时中断,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中断得多费劲啊

网友D:
如果当前能够响应中断, 那自然是直接响应,  响应页需要时间, 有几种方式的响应,  通常要 12 个时钟

网友E:
cortex-m3中断响应时间,12个周期

网友F:
跟你发送的频率有关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ortex-m3中断响应时间,12个周期

12个什么周期?机器周期?实习系统时钟周期?这个有很大的差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2个什么周期?机器周期?实习系统时钟周期?这个有很大的差别。

12个系统时钟周期,cortex-m现在很少提机器周期这个概念了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12个系统时钟周期,cortex-m现在很少提机器周期这个概念了吧?

受教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为啥不用DMA +超时中断,一个字节一个字节中断得多费劲啊

那要看你用途了,比如你以7个字节协议数据接收来处理,如果前面有一个干扰数据,那怎么办。

网友I:
与波特率和FIFO深度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