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阻分压的不同节点做两次AD采样是什么考虑?

楼主(2019-07-15):
在电阻分压的不同节点做两次AD采样是什么考虑?

楼主(2021-11-02):
没人用过这种电路吗

网友A:
首先要了解背景,目标是要干什么的,再来讨论电路。

网友B:
没啥意思咯 万一输入高了 超过AD最高值了
所以单独截个图出来真不能说明啥
只能说AD口多,
多测个或许想提高下精度,或者当备用

网友C:
什么产品?功能是什么?其它部分电路能贴出来看么?单独放这张图出来,大家只有猜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意思咯 万一输入高了 超过AD最高值了
所以单独截个图出来真不能说明啥
只能说AD口多,

这种方式如何提高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产品?功能是什么?其它部分电路能贴出来看么?单独放这张图出来,大家只有猜猜了。 ...

就AD采样电池电压啊  还需要什么电路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AD采样电池电压啊  还需要什么电路啊。。。

你贴子内容可没有说这是个电池电压采样电路啊,如果是用于电池电压采样,应该为了满足电池电压在不同范围内都能保证输入到AD引脚的电压在合理范围内,且不失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贴子内容可没有说这是个电池电压采样电路啊,如果是用于电池电压采样,应该为了满足电池电压在不同范围 ...

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C:
如果电池电压很低了,下面一个采样点的电压就更低了,加上误差,ADC采样的精度偏差可能就会有点大,这个时候就可以采集上面一个的采样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