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 啥情况

楼主(2019-07-15):
弄了一个开关 写了个程序实现3种效果,  仿真的时候没毛病烧写进去就不对,   ,上电读取IO状态 为0显示...为1显示...开关关闭显示1...打开显示2....再关闭则显示3
程序代码下边贴上

楼主: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W=P1^3;
uint m;  //¿ª¹Ø´ÎÊý
uint n,q;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k;
for(j=0;j<i;j++)
  for(k=0;k<1120;k++);
}

void play1()
{
  P10=0;
  P11=1;
}
void play2()
{
  P10=1;
  P11=0;
}
void play()
{
while ((SW==0)&&(m==3))
{
  P11=1;
  P10=0;
  delay(100);

  P11=0;
  P10=1;
  delay(100);
}
while ((SW==1)&&(m==6))
{
  P11=1;
  P10=0;
  delay(100);

  P11=0;
  P10=1;
  delay(100);
}

}

void key()
{
  if ((SW==0)&&(m==1))
  {
   m=1;
  }
  if ((SW==1)&&(m==1))
  {
   m=2;
  }
  if ((SW==0)&&(m==2))
  {
   m=3;
  }
  if ((SW==1)&&(m==3))
  {
   m=4;n=1;
  }
  if ((SW==0)&&(n==1))
  {
   m=5;n=2;
  }
  if ((SW==1)&&(n==2))
  {
   m=6;n=3;
  }
  if ((SW==0)&&(n==3))
  {
   m=1;n=0;
  }
}

void main()
{
  m=1;
  P1M1=0X00;
  P1M0=0XFF;
while(1)
{

  key();
  switch (m)
  {
   case 1: play1();break;
   case 2: play2();break;
   case 3: play();break;

   case 4: play1();break;
   case 5: play2();break;
   case 6: play();break;
   //default :m=1;
  }
}
}

网友A:
仿真不等于实际状况

网友B:
#define is_button_pressed() (SW==0)
#define is_button_pressed() (SW==1)
#define COMFIRM_TIME_SET 100
#define DELAY_SET 10000

volatile uint8_t key_counter=0;
volatile uint8_t filter_acc=0;
volatile uint16_t delay_acc=0;
void key(uint8_t *state)
{
        switch((*state))
        {
        case 0:
                //防抖
                if(is_button_pressed()) filter_acc++;
                else filter_acc=0;
                //按钮按下
                if(filter_acc>COMFIRM_TIME_SET)
                {
                        (*state)=1;
                        key_counter++;
                        filter_acc=0;
                }
                break;
        case 1:
                //防抖
                if(is_button_released()) filter_acc++;
                else filter_acc=0;
                //按钮释放
                if(filter_acc>COMFIRM_TIME_SET)
                {
                        (*state)=0;
                        key_counter++;
                        filter_acc=0;
                }
                break;
        }
}

void play(uint8_t *state)
{
        switch((*state))
        {
        case 0:
                P10=0;P11=1;
                break;
        case 1:
                P10=1;P11=1;
                break;
        case 2:
                P10=0;P11=1;
                if(++delay_acc>DELAY_SET)
                {
                        delay_acc=0;
                        (*state)=3;
                }
                break;
        case 3:
                P10=1;P11=0;
                if(++delay_acc>DELAY_SET)
                {
                        delay_acc=0;
                        (*state)=2;
                }
                break;
        }
}
你这个play函数卡循环,导致卡循环,给你个程序模板,你看看吧。

网友C:
编程的问题就说编程问题,不要往芯片上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