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与SVPWM的应用

楼主(2019-07-15):
    在大量查阅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介绍了国内外伺服控制系统的现状及发展
趋势,给出了永磁同步电机的数学模型及控制原理。详细介绍了空间矢量脉宽调制算
法((SVPWM)的原理。并且以STM32F103 VET6为控制核心,借助其丰富的内部资源、
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设计了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永磁同步电机控制器。硬件部分包
括了STM犯的最小系统设计、数字和模拟部分的电源设计、通信接口的设计、功率
驱动电路的设计、反馈电路的设计。软件部分介绍了软件的架构设计、主程序的功能、
中断子程序、位置/速度反馈、电流采样及相关的PID运算,实现了SVPWM算法中
任意空间电压矢量的合成、扇区的判断、各个空间基本电压矢量的作用时间计算。为
了使用方便还设计了一个基于NI Labwindows的上位机控制程序,实现了对电机转速
的控制和检测。

楼主:
    目前,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技术已经比较完善,但由于在实现时需要完成坐标
变换、SVPWM生成算法、速度位置反馈、电流检测、PID运算等功能,所以需要大
量的数据计算和相应的硬件外设配合其工作。与现在已广泛应用的DSP芯片相比,
采用ARM Cortex-M3作为内核的STM32系列芯片继承了ARM架构芯片价格低、硬
件外设丰富、应用广泛等优势。并且ST公司针对电机应用方面对STM32进行了一
些优化,使其更加适合电机控制领域。

楼主:
    1) 60年代以前,在这个时期伺服电动机主要采用的是步进电机,通过液压的方
式来驱动负载,或者采用大功率步进电动机直接驱动。在控制策略上采用开环的控制
方式,可能会产生失步等问题,控制的效果并不能得到保证。
    2 ) 60-70年代,在这个时期内直流伺服电机以其良好的调速性能得到了大量的应
用,其中的永磁式直流电机因其不需要励磁电流,大大简化了电机的构造,其控制电
路设计简单和良好的低速性能等特点,使其在工业控制等领域得到了大量的应用。此
阶段的控制策略发展成为闭环控制,对系统的控制效果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3 ) 80年代至今,由于伺服电机的结构设计方法越来越先进,以及永磁材料制造
工艺的提高,现在市场上出现了无刷直流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等各种新型的伺服电动
机。无刷直流电机采用方波驱动的驱动方式,控制方法简单,硬件精度要求不高,其
控制器成本低,但该伺服系统转矩脉动大,不适合精确控制。永磁同步电机采用正弦
波的控制方式,算法复杂,硬件需求高,控制器造价高,但转矩脉动低。并且伴随着
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机电一体化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与电机相配套的驱动器迈向了
全数字式的发展阶段。

楼主:
    1)永磁材料的发展
    永磁同步电机内部由于采用永磁体来代替传统电机中的励磁绕组,不需要无功励
磁电流,因而功率因数高,极大的提高了电机的性能,并且在结构上相对于普通电机
简单,设计方便。因此永磁材料制作工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永磁同步电机的发
展。尤其是在80年代出现的钱铁硼稀土材料,性能优异、价格低廉,其矫顽力、磁
能积与剩磁感应强度都较高,特别适合用于永磁同步电机的制造。

楼主:
    由三相永磁同步电机的数学模型可知,其绕组轴线分别为A, B和C,且彼此互
差1200空间电角度,构成了一个ABC三相坐标系。为了简化计算,可以把三相坐标
系转换为两相。考虑到电动机在运行时是一个不断旋转的系统,为了进一步简化计算
可以让坐标系和转子一起在空间上以转子角速度旋转,故称为旋转坐标系[m

楼主:
    永磁同步电动机是一个强藕合的复杂系统,其非线性的特点使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困难重重。如果能建立一个较为精确的数学模型则对我们的分析该系统有着巨大的帮
助,可以提高设计速度和控制的精确度。因此,一个好的永磁同步电机数学模型不仅
应该能够准确的描述永磁同步电机电机的动态特性和静态特性,而且可以尽量的简化
整个分析中的复杂度。在实际搭建永磁同步电机数学模型时,常作下列假设[f6l
    1)被控制系统的三相绕组对称,其产生的磁链和感应的电动势呈正弦分布;
    2)气隙均匀分布,磁回路与转子位置无关;
    3)忽略铁心及各磁路的饱和现象,并忽略漏磁通的影响;

楼主:
    本系统采用ADI公司的ADUM3223作为MOS驱动器。该芯片内部采用磁隔离
的方式,省去了外部隔离光藕,大大减少了设计面积。每个芯片提供两路独立的隔离
通道,正好可以驱动一对MOS管。除此之外,该芯片具有以下特点[27]:
    1) 4A峰值输出电流;
    2)最高1 MHz的操作频率;
    3 > 3.3V到SV的CMOS输入逻辑;
    4) 4.5V到18V的输出驱动。

楼主:
    永磁同步电机控制系统必须能实时的检测出电机转子当前的位置才能进行相应
的坐标转换,对电机完成解藕。通过位置信息还可以得到电机的速度信息,用来做控
制系统的速度环,以达到调速的目的。因此,永磁同步电机的位置反馈是整个控制器
的必须环节。
    本系统的位置反馈使用的是装在永磁同步电机转子轴上的400线的增量式光电
编码器,为Agilent的HEDM系列光电旋转编码器[[33]。该编码器为SV供电。其形状
及引脚定义如图3-10所示。

楼主:
    为了能保证控制系统的实时运行,要求控制器可以尽快的产生新的调制波形,两
次调制时间的间隔时间越短,则控制的实时性越好。但调制频率过快则会导致芯片计
算速度跟不上,因此要在考虑芯片运算速度的同时,选择合适的调制频率,一般工程
上设为20KHz。为了保证系统能准时进行调制计算,则把整个调制过程放在了
SVPWM产生的中断子程序中。在中断子程序中,由于对时间的限制,我们只在其中
重新对产生电压矢量的方向进行了计算,并没有把PID部分的计算放在里面。其流程
如图4-3所示。

楼主:
    根据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可知,位置反馈是由光电编码器检测得到,而速度则可
以通过位置信息得到。STM32F103VET6在硬件上提供了编码器接口,以方便设计人
员直接得到编码器数据。其设置方法如下:
TIM_ TimeBaseStructure.TIM_ Period=crp一1;
TIM_ TimeBaseStructure.TIM_ Prescaler=0x0;
TIM_ TimeBaseStructure.TIM_ C1ockDivision=TIM_ CKD_ DIV 1;
        TIM_ TimeBaseStructure.TIM_ CounterMode=TIM_ CounterMode_Up;
        TIM_ 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 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TIM_EncoderMode_TI12,TIM_ICPolarity_
Rising, TIM_ ICPolarity一ising);
        TIM_ ICInitStructure.TIM_ Channel=TIM_ Channel_ 1;
        TIM_ ICInitStructure.TIM_ ICPolarity=TIM_ ICPolarity_Rising;
TIM ICInitStructure.TIM ICSelection=
TIM ICInitStructure.TIM ICPrescaler=
TIM_ ICSelection_DirectTI;
TIM一CPSC_ DIV1;
        TIM_ ICInitStructure.TIM_ ICFilter=0x00;
    由于光电编码器的输入信号为两路相互正交的方波信号,只要将定时器上设置为
编码器模式,并设置为上下边沿都触发的模式就可以将编码器的精度变为原来的四
倍。其过程如图4-4所示。

楼主:
    本系统使用采样电阻的检测方式,经过AD8207差分放大器放大、偏置,送入
STM32F103VET6内部12位ADC进行采样。采样时间点的选取对系统有很大的影响,
STM32的强大功能使我们将ADC的采样时刻与定时器TIM 1关联起来,这样可以结
合输出SVPWM调制波的状态来决定ADC的采样时刻。
    设置STM32内部的ADC的EXTTRIG控制位可以将触发模式变为由外部事件触
发,使用的是TIM1_ CC4事件触发,转换模式为注入转换。配置方式如下:
ADC_ 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I,ADC_ ExternalTrigInjecConv_T1_ CC
4)
ADC_ 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触发时刻由图4-5所示。

楼主: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设置定时器TIM 1通道4的值来触发ADC的注入转换时间,
方便了设计人员使用。该动作由硬件自动完成,不需要占用任何软件资源,降低了软
件的复杂度,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及响应速度。
    在采样时,必须确保三相桥式电路的低端是导通的。为了更好的重建电流模型,
当我们在采样时就不能选择低端关闭或者导通时间短的那一相。因此要求我们要选择
导通时间长的两相电流,然后计算出另外一相的电流。通过在不同扇区的导通波形可
矢口:
    1>在1, 6扇区时,选择B, C两相作为采样通道。
    2)在2, 3扇区时,选择A, C两相作为采样通道。
    3)在4, 5扇区时,选择A, B两相作为采样通道。

楼主:
    电机作为一个机械部件,其响应速度不可能跟电子器件相比,因此根本没有必要
将PID计算放到svPwM中断子程序中。因此可以将其放到其他定时器中断中去,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svPwM中断子程序的代码,而且能够通过调节定时器中断的频
率来改变PID的计算频率,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定义PID的结构体为:
    struct pid_q15_s{
        int A[3];
        int kp;
        int ki;
        int kd;
        int x[2];
        int y;
};
初始化PID函数:
void pid_q15_ init(struct pid_q15_s *ppid)
{
ppid->A[0]=ppid->kp+ppid->ki+ppid->kd;
ppid->A[ 1]=-ppid->kp一(2*ppid->kd);
ppid->A[2]=ppid->kd;
ppid->x[0]=0;
ppid->x[ 1]=0;
ppid->y=0;
}
根据PID原理[[38]可知,PID的计算函数:
int pid_q15(struct pid_q15_s *ppid, int x)
{
      ppid->y=ppid->y+ppid->A[0]*x+ppid->A[ 1]*ppid->x[ 1]+ppid->A[2]*
ppid->x[0];
ppid->x[0]=ppid->x[1];
ppid->x[ 1]=x;
return ppid->y;
由上面的程序我们就可以分别对速度、交轴电流、直轴电流进行PID运算。

楼主:
    在保证SVPWM模块输出正常的情况下,需要对该样机的速度阶跃响应进行检
测。限于测试条件有限,速度的检测来自于芯片内部计算的结果,为了快速的输出速
度值,并且可以被示波器观测,我们使用STM32内部的DAC作为速度的输出方式,
速度值与DAC的输出值是一一对应的。以下为不同条件下用示波器观测到的实验结
果:

楼主:
这个 代码 没什么技术含量……还是看 STM32 自动生成的官方分库吧 FOC的! 比这个厉害多了!

你好 ,你有遇到采样频率不够的问题吗? 我一整套SVPWM计算下来都要0.0018s了,好像stm32没有fpu,我现在都不知道要怎么着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代码 没什么技术含量……还是看 STM32 自动生成的官方分库吧 FOC的! 比这个厉害多了! ...

官方的库是否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库是否公开?

可以直接调用的 不公开的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调用的 不公开的哦!

那不公开怎么学习这种算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公开怎么学习这种算法呢?

就是说 STM32 电机套件 自动生成的……

网友B(2019-11-21):
请问楼主,这里的SVPWM的PWM波,同一相上下管是否必须要有死区,没有死区是否可以?
SVPWM输出不使用高级定时器是否可以?
对开关管的开通是低电平开通还是高电平开通?这个我可以分析一下电路,主要想知道SVPWM是否可以使用低电平导通,这个我在高级定时器中没有实现。

网友B:
楼主,这里的SVPWM的PWM波,同一相上下管是否必须要有死区,没有死区是否可以?
SVPWM输出不使用高级定时器是否可以?
对开关管的开通是低电平开通还是高电平开通?这个我可以分析一下电路,主要想知道SVPWM是否可以使用低电平导通,这个我在高级定时器中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