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微安级电流的电路

楼主(2019-07-15):
微安级电流的电路放大,要去除噪声干扰,电源端干扰,信号输入端的扰动
能给个图和原理吗
谢谢

网友A(点评):
就这么几条?你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B:
微小电流是采用电流电压转换电路,不是电流放大。

网友A(点评):
不就就是I/A电路吗,看似很简单不过其中的门道很多。从输入信号类型、输入源阻抗,最后到输出阻抗有一堆东西要搞清楚,很不简单。电阻的热噪声弄不好就是微安级,要想走通不容易。

网友C:
建议看一下ADA4930 相关的资料以及开发板对于电路中的设计介绍

网友:
I/V电路,百度一下很多的,而且比较简单。噪声电源端干扰和你的选型以及走线有关,扰动不是电路能处理的。

网友D:
直流的话就不好搞,交流的话还好。

网友E:
基本思路就是高精度运放做IV转换,运放的Vos、IB选小一些的

网友A(点评):
不光是这些,为提高信噪比运放要求输入阻抗高,所以要选输入是FET的运放;因为是小信号所以要选低噪声的运放。 我看你是个“白丁”还是先做些功课吧。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A: 没有用FET输入型的运放,量产的项目也跑的很稳定!搞电子是要用试验、事实来证明方案是否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