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401蓝牙音频数传BLE模块I2S音频输出说明

楼主:
一、简介
I2S音频的接口包含MCLKBCKLRCKSDATA
1、BT401模块音频输出,既支持DAC立体声输出,同时也支持I2S输出。只能二选一。
2、但是请注意,虽然BT401模块是一样,但是I2S输出版本的固件和DAC输出的固件是不同的
3、I2S的输出,支持主或者从。但是目前我们开发的固件,只支持BT401作为主机使用
二、问题1.1测试环境硬件说明[BT401测试DEMO板 + PCM5102A]

注意:如果使用I2S版本的BT401模组,那么模组的一些IO口的定义就有变化 ---  如上右图
UART口,就变成了PA3[TX]  和  PA4[RX]   其中PA3接MCU的RX
1.2实测I2S正常输出的波形如下:【目的是方便调不通的时候对比看看】

2、实测IIS音频基础信息说明:

1、好多IC的IIS脚位标注都不按照标准来,给初次使用IIS的朋友带来麻烦,我也是如此
2、IIS的标准接口如下:
(1)、数据:输入或者输出数据,一般的DSP芯片标注为:SDATA
(2)、位时钟 (BitcLOCk,BCK):确立数据流中两个相邻位之间边界的信号。JL叫SCLK
(3)、左/右时钟 (LRCK)/字时钟 (Wordclock):一个在采样速率下运行、占空比为 50% 的慢时钟,它确立数据流中两条相邻通道(左和右)之间的边界。注意有的IC叫WCK,有的叫LRCK。。他们是同一个意思。
3、IIS是既可以做主,也可以做从的,目前我们的版本只做了“主机”

网友A(2019-07-15):
什么示波器?还是信号没做好,12.288MHz信号太糟糕了。

网友B:
看上面的窗口,应该是采集时没调好,停下来后放大了太多,导致变形了。

网友C:
I2S和DAC有何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