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显示屏

楼主(2019-07-15):
PIC单片机开发板只支持1602和12864的液晶显示,但我想换成其他大尺寸的液晶屏,请问有办法吗?

网友A:
使用杜邦线连接。LCD基本就那几条线。

网友B:
只要你按照屏幕通信接口通信就行。

网友C:
如果是通信口控制显示屏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D:
支持不支持,接口和软件说了算。

网友D:
大不了你IO模拟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