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USB 2.0晶振问题

楼主(2019-07-15):
想请教大神:USB 2.0有晶振    USB 2.0无晶振(crystal-less)到底是啥区别?

难道就是要使用USB的时候,必须外接晶振和不接晶振的意思吗?

网友A:
一般来讲 使用USB20 时最好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
但对于部分STM32系列,使用全速USB2.0时,可以使用内部专门的48MHz振荡器。此时的USB应用称之为基于Crystal-less模式。

网友B:
看城主的帖子就是长知识啊

网友C:
我也明白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