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请问,MPLAB X IDE 有标准库吗?

楼主(2019-07-15):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基于MPLAB X IDE V5.15版本的标准库啊?就是和STM32标准库和HAL库类似的?如果有,大佬能不能指条明路啊?

网友A:
MPLAB® Harmony 3.0 ------pic32mx mz, atsam
mcc---------- pic16 pic18 pic24 pic30,33 ,pic32mm

网友B:
没有吧,只有头文件。

网友C:
8位和16位用MCC
32位用Harmony

网友D:
不清楚,可以图形化配置,没听说有库函数。

网友E:
cubeMX和PIC的MCC都是用过。

都很不错,就封装程度而言,PIC的MCC更像C语言,cubeMX更像JAVA。

PICC的MCC配置过程更加关注寄存器底层,cubeMX更加抽象成工作模式和行为。

结果是,cubeMX配置起来更容易,但是生成的代码更加晦涩,改动困难。

MCC配置起来要动更多的脑筋,但是生成的代码更加清晰,更容易改动。

网友E:
实际上MCC配置完成以后,就会为你生成了外设的操作函数,就是所谓的标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