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兼容“L9110S”电机驱动封装的高电压驱动芯片?

楼主(2019-07-15):
如图所示,目前电机驱动是使用9V方式的。目前需要改为12V或24V的方式。
请问有什么芯片是兼容l9110s的?(实在没有兼容的,能代替9110s也好,能有超宽电压输入就行了(像9110s是支持2.5V-12V的,有芯片能做到5~26V也好吧?虽然感觉不太可能......))

楼主:
主要问题是pcb早已做好了,不想又做多一款新pcb.......所以能兼容脚管是最好的了........

网友A:
改改也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改也简单的。

那有什么芯片推荐?

楼主:
谢谢,不个价格真心小贵。(话说Ti的东西好是好,就是价格都偏贵)

网友B:
找我找我

网友B:
这个不是9110吗,你这个怕是假货哦

网友C:
我就用过IR和英飞凌的,可能都比较贵,国产驱动好像丰迢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