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直流24V的电源变为±15V的双极性电源?有什么变换电路的建议呢?

楼主(2019-07-15):
项目需要驱动±15V的传感器,但是输入信号为24V的直流电,想搭一个转换电路来驱动传感器。第一次做这个,前辈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感激不尽!

@blade55 :可能就是因为刚入门没什么头绪,才来论坛请教各位,很有启发~最后还是选择的成熟的开关电源模块来解决问题,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传感器对电源的品质要求通常是比较高的。提问的什么都说不清楚,回复的什么都没搞清楚就开始瞎出主意,真是有意思的现象。
有道理!
xch
啥传感器? 搞个开关电源,也许噪声就让你受不了。 瞎出注意是电工特色。

网友A:
有报酬不?没有就算了

网友B:
24转15,然后用一个电荷泵,15转-15V,基本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报酬不?没有就算了

可以私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转15,然后用一个电荷泵,15转-15V,基本都是这么做的

我去查一下电荷泵的使用!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查一下电荷泵的使用!谢谢前辈!

还有±15V出的电荷泵,我很久没用了,型号记不得了,顺便鄙视一下楼上

网友C:
一个开关降压IC,用两个电感即可。

网友D:
如果成本不是太问题,找个小DC/DC模块是最快的解决方法,国内的金升阳等有现成的模块

网友E:
隔离的话,就一个反激变换器,直接输出±15V拓扑最简单。
不隔离的,可以采用24-15的DC-DC(如果负载比较大)或者线性电源芯片,所谓的电荷泵产生负15V,这里类似NE555就可以很好的用起来了,输出串联一个电容,另一端对GND二极管正箝位、二极管负整流出来就是稍低于15V的负压,专用芯片也有,就是比较贵。
顺便鄙视一下,这么简单的项目,问报酬的某位。
顺便说一下,用那种同步整流模式的BUCK降压DC芯片的话,你可以直接将电感换成1:1双线圈的磁芯,则可以根据相位直接整流出-15V。。。。。类似芯片很多,你可以参考MP2307这样的应用。
要我做,则一个3线圈变压器,挑最小的用,直接一个单管RCC就搞定稳压加正负输出。这样体积和成本应该是最低的。

网友F:
可以用降压15,电荷泵实现-15,也可以直接用降压芯片输出正负15v

网友G:
有的IC都可以啊,像MC43063 LM2576都可以搭个负压

网友H:
两个独立的 DC-DC:一个 buck 24 转 +15,一个 buck-boost 来 24 转 -15。

网友I:
最好标明你转出来的电流需求,或者说功率。

网友J:
用于传感器的正负15V,电源设计挺难受的。估计开关电源,再加线性电源。

网友K:
记得金升阳有现成模块,24伏特输入,正负15V输出,忘记具体型号

同意,这是最快捷的解决方式。

网友L:
观摩大神

网友M:
只有输入输出电压要求,没有输出电流要求,大家还这么热烈讨论,完全是瞎起哄。

网友B:
引用 网友M:
只有输入输出电压要求,没有输出电流要求,大家还这么热烈讨论,完全是瞎起哄。 ...

根据关键词“传感器”能猜不?即使小概率错了,讨论也没问题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根据关键词“传感器”能猜不?即使小概率错了,讨论也没问题的吧?

传感器,电流不一定就小的,有几毫安的,也许有几十毫安的,也许有更高的,总不能靠猜呢。
如果设计产品,百分百有问题,倒没事,大不了项目一开始就失败。
就怕1%有问题,一下子发现不了,然后批量就挂了。

网友N:
一个隔离电源模块搞定

网友O:
最简单的,7815和7915不就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