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信号芯片VDD串电阻问题

楼主:
   大家好,最近我在画DSP和FPGA原理图,为了方便以后调试方便,我将DSP,FPGA,DDR3等芯片的供电引脚串一个2mΩ的电阻,目的是DC-DC调试稳定后再给芯片通电,
听到一位前辈说,这么做会影响高速信号的回流路径,我不是很懂,希望大家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点评):
看了你对电源的主要性毫无认识。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啊是啊,所以问请教您么

网友C(点评):
串了电阻,后面多并电容啊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这么想的呢。

楼主(2019-07-15):
如图,1V5_FPGA 连接到DDR3的供电引脚,这么做都有什么坏处,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呢。

网友A(点评):
就连PCB的电源布线都不允许忽粗忽细,既阻抗突变。

网友C(点评):
不要全并104,还可以并103、102电容啊

楼主:
大家可以随意说哈,知道什么就说什么,欢迎大家发言呢

网友A:
如果最后电源接个2m欧的电阻肯定是不好的。
电源内阻越小越好,你现在人为加了2m欧,你说会不会有问题。更要命的是阻抗突变理论上会产生无穷大的磁场,也就是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最后电源接个2m欧的电阻肯定是不好的。
电源内阻越小越好,你现在人为加了2m欧,你说会不会有问题。更 ...

更要命的是阻抗突变理论上会产生无穷大的磁场,也就是干扰。老师可以简单说说这句话么,我没有听懂呢

网友A(点评):
2m欧会造成阻抗突变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A: 如果2m欧电阻靠近DC-DC,远离DSP芯片,会不会把问题解决掉呢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不是远近的问题,就不能有!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A: 好的好的,谢谢啦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D: 由此产生的是辐射干扰,成片的干扰不是接个电容就能解决的。

网友E:
自己试验下就出来了。电源口串电阻,没什么问题。电容容量跟得上就行。但是电阻值,要具体选择。
电阻限制电容的充电电流,也是可靠性设计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试验下就出来了。电源口串电阻,没什么问题。电容容量跟得上就行。但是电阻值,要具体选择。
电阻限制 ...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