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 isp怎么下载?

楼主(2019-07-15):
hc89s003f4 isp怎么下载? 我用的一个usb ttl下载没反应

楼主:
是不是这个芯片不带isp固件?

网友A:
ISP可以下载的

网友B:
空片应该是不带isp固件的,官网上有isp固件下载,不过要用仿真器或烧录器烧录到空片中,这是我现在了解的,我现在也在搞这个,用的是hc89F0431,现在还没搞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