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ic读写数据问题问题

楼主(2019-07-15):
本人最近在调试之前的一个做过的项目,之前用IO模拟的IIC接口读写eeprom,今天测试出现问题,发现当连续写4个字节数据时在读出来只有第一个是正确的,其他全是FF,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想问问有没有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你写的是什么地址.
注意连续写的时候, 不要跨页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你写的是什么地址.
注意连续写的时候, 不要跨页写

谢谢你,
写的时候是从0地址开始写的,地址自加1连续写四个字节。用的时候在从首地址读出四个字节,结果就第一个与写入的字节一致其余那三个都是oxff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难道这个芯片不支持连续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难道这个芯片不支持连续写吗

at24LC04BH  就这个型号的存储芯片

楼主(点评):
问题解决了,是硬件上除了问题,写保护引脚被莫名的拉高,只要写一个数据就会被拉高,我把程序改了,控制写保护的那个引脚始终拉低,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 难道这个芯片不支持连续写吗

AT24LC04BH  就这个型号的存储芯片

网友B:
写完后要等待内部操作完成

网友A:
AT24LC04 是支持页写的.  你写入的时候, 收到 ACK 了吗

网友C:
写的时候会慢一些

网友D:
参考:
https://blog.csdn.net/qq_20553613/article/details/82733817

网友E(2020-09-27):
你好,你做IIC读写的时候,如果要往里写入0x78+0x00+0xAE,这个要怎么写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