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在SVPWM调制时三相电压空间矢量合成不等于0,而是一个旋...

楼主(2019-07-16):
为什么在SVPWM调制时三相电压空间矢量合成不等于0,而是一个旋转矢量?如下图所示;Ua+Ub+Uc≠0;

网友A(2019-11-07):
公式1-2 e的JO次方,就是一个周期性时域函数,它是合成矢量的相位。
从电的角度说,如果任意时刻,三相矢量和都为零,那么任意两相矢量和必须与第三相模相等,方向相反。而向量空间内,第三相并不在另两相组成的复平面内,而是只有一个交点。
我只是个机修工,想想说的,哈哈

网友B(2019-12-28):
楼上还是没降到位啊,为什么ub要乘于ej120,uc要乘于ej240?

网友C:
要理解空间矢量与时间变量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