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ADC干扰和编码器干扰

楼主(2019-07-16):
亲们,

最近遇到很神奇的问题:
1. 用ADC读取内部温度传感器的数据,编码器是在一个GPIOA PORT口。 PA6 PA7

2. PWM用的高级TIM1,有3个通道也在GPIOA口;

现在有两个问题:
1.电机不运行的情况下(无任何PWM输出),转动电机(AB增量编码器),问题1 里面的ADC数据会变化很大,把编码器拔掉,ADC输出的温度数据就很正常,很稳定,否则会随着编码器的脉冲来回波动几十个ADC值。
2.电机输出PWM的时候TIM1->BDTR的MOE使能之后,编码器脉冲上面会叠加1-2us的低电平,和PWM周期完全一致,关掉MOE位,编码器脉冲没任何影响,这个脉冲会使TIM3作为编码器接口乱计数。

不知道大侠们有遇到过这两个问题吗?

CubeMx

网友A:
重要的还是要能解决应用上的问题。

改了编码器接口道PC6 PC7上去,第一个问题解了,第二个问题还在; PWM输出会影响编码器;

网友B:
是不是无意中进行了寄存器操作呢

网友C:
楼主最终找到问题所在了吗

网友D:
你的问题好奇怪啊

网友E: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2019-08-19):
谢谢各位,最后硬件在AB编码器线上增加 pi 型 RC 滤波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