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M4C123GH6PM能不能处理OV7226摄像头?

楼主(2019-07-16):
请问一下,TM4C123GH6PM能不能处理OV7226带FIFO摄像头?想用来做板球运动的主控MCU。不知道采集图像处理能力肿么样。

网友A:
主要看你要处理什么算法了    只是简单的图像采集   应该没问题

网友A:
看了一下  没有直接的摄像头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  没有直接的摄像头接口啊

是的 只能用IO口 但是性能有点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只能用IO口 但是性能有点低

不太好吧    配置比较麻烦   数据应该分两针过来吧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取决于你数据的要求,说实话,TM4C123GH6PM的强项不在这一块,STM32专门的摄像头接口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是可以,取决于你数据的要求,说实话,TM4C123GH6PM的强项不在这一块,STM32专门的摄像头接口多点。 ...

是的 我想法是通过STM32处理摄像头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TM4C做主控运算 这样就不知道 到时候比赛能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