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波形频率大于10K波形严重失真

楼主(2019-07-16):
PWM驱动波形频率大于10KA,B点波形严重失真------------要如何改善?

网友A:
A点波形不行吧?

网友B:
Q7的BC之间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其进入深饱和状态即可。Q5Q8都是射随器,根本不会饱和,不至于影响整个电路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Q7的BC之间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其进入深饱和状态即可。Q5Q8都是射随器,根本不会饱和,不至于影响整 ...

防止其进入深饱和状态即可--------------这个有兴趣,能说下原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点波形不行吧?

我用仿真软件试了下  频率达到100K都没失真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仿真软件试了下  频率达到100K都没失真  是什么原因?

用仿真模型跟实际参数有很大差异。不要当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模型跟实际参数有很大差异。不要当真。

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模型跟实际参数有很大差异。不要当真。

有人说把 Q5 Q8改成3904 3906 R3改成1K  然后R9改成4.7K 再并联一个100NF电容即可---------------我问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样的更改可行不 郑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把 Q5 Q8改成3904 3906 R3改成1K  然后R9改成4.7K 再并联一个100NF电容即可---------------我问他 ...

R3降低,降低RC常数,并一个电容,加速导通,只能算改良。治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说把 Q5 Q8改成3904 3906 R3改成1K  然后R9改成4.7K 再并联一个100NF电容即可---------------我问他 ...

单纯是图上的这几个元件,按这样改,波形应该是会比较好的,不信你测量;
你说波形不好,是因为你B点后面接了负载吧,等效于负载的电容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降低,降低RC常数,并一个电容,加速导通,只能算改良。治表。

RC?你这里的C是哪个啊

发射结电容,集电结电容,布线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仿真软件试了下  频率达到100K都没失真  是什么原因?

仿真的时候,B点后面对GND接一个472的电容,模拟你接的负载,再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仿真软件试了下  频率达到100K都没失真  是什么原因?

含肖特基波形。

不含肖特基波形

含肖特基整流管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的时候,B点后面对GND接一个472的电容,模拟你接的负载,再看看?

为什么是472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含肖特基波形。

含肖特基波形失真更严重了啊

网友C:
不用一定是472,可以按你使用的MOS管实际容量

网友E:
R3电阻太大,驱动电流不够,你不带载MOS看波形基本就是正常的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失真成啥样了,上图。

网友H:
这个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你把10OHM的R7断开看看就知道了。一定是你后级电路造成。驱动能力有限。

网友:
楼主解决了能不能把原理说说,楼下围观群众迫不及待吃瓜。

网友I(2019-10-09):
你好,QQ多少。

网友J:
MMBAT42?没见过这个型号。
你这个线路本质没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只在于:基极配了1K,而集电极却配了10K,集电极10K的结果是管子工作电流小了,而基极1K却导致管子饱和又太深,至于后面,典型的图腾柱,只要器件不出问题,则不会有任何问题,既然你是单片机直驱,则这里你把R3换成1K,而R9换成10K,管子性能不知道,安全点换SS8050和8550,性能适中的开关管,关键是正品的8050饱和压降很低。如果希望输出输入占空比尽可能接近,则R9并联一个470p贴片电容接单片机PWM输出端。一起就都OK了。
用CB反置的肖特基也是可以的,不过R3还是得改小,否则图腾柱阻抗变换后都还嫌太弱,个人喜欢用个小电容,安全可靠关键是还稍稍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