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方串行时钟SCL 串行数据SDA连接到主控MCU...

楼主(2019-07-16):
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方串行时钟SCL 串行数据SDA连接到主控MCU后还要连接到时钟IC的SCL和SDA,是啥意思

网友A:
IIC存储器,本身就该连接到主控的SCL和SDA,由于IIC是多从总线,上面可挂的器件可不止一个,所以至于SCL和SDA另外还挂了些什么器件,比如实时钟IIC芯片,比如IIC温度传感器芯片等等都非常正常。他们都像IIC存储芯片一样作为从设备挂在IIC总线上,而不是你理解的存储器还连接到时钟芯片去想要干啥?
你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首先说明你基本上对IIC总线属于完全不了解,那么你先去找资料好好了解一下IIC总线的工作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存储器,本身就该连接到主控的SCL和SDA,由于IIC是多从总线,上面可挂的器件可不止一个,所以至于SCL和S ...

我想说的是把时钟IC和存储IC并联在SDA SCL总线上,互相不会干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把时钟IC和存储IC并联在SDA SCL总线上,互相不会干扰么?

所以让你去找资料学习一下IIC总线啊。
你都完全不明白IIC总线原理,才会发出所谓干扰的困惑。。。。。
我已经把地位给你说清楚了,主控单片机,这里是作为 IIC的MASTER设备,而其他所有的设备都将作为从设备挂IIC总线上,理论上,IIC总线的驱动能力或者说地址可以分配128个设备,剩下的自己找资料了解了IIC总线后,再来提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让你去找资料学习一下IIC总线啊。
你都完全不明白IIC总线原理,才会发出所谓干扰的困惑。。。。。
我 ...

这种是不是类似485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是不是类似485通讯

不一样。
485总线地址是有软件决定,然后根据协议内容,地址符合的芯片才会和主机握手、通信。不考虑总线驱动能力,理论上挂的从机可以无数,只由协议地址范围决定。
而IIC总线地址是由硬件决定,地址占用了一个8位,由于读写占用了地址总线的最低位,所以,理论上IIC总线上面可以挂接的从机为128个。其总线竞争、碰撞都由硬件来自动处理,只有符合被叫地址的芯片,才能和主机进行应答操作,正因为如此,IIC是一种用的最多的多从结构内部总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说的是把时钟IC和存储IC并联在SDA SCL总线上,互相不会干扰么?

总线上的不同器件有不同的通信地址,不会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
485总线地址是有软件决定,然后根据协议内容,地址符合的芯片才会和主机握手、通信。不考虑总线 ...

地址占用了一个8位,由于读写占用了地址总线的最低位,所以,理论上IIC总线上面可以挂接的从机为128个--------------------这个能细说下不

网友C:
首先,总线上并接的多个器件,是系统应用所需要的;其次,所有采用总线方式的应用,不管具体总线形式是芯片间连接的IIC、SPI微总线,还是设备间连接的485、CAN……之类的设备总线,都具有这种共同特征:(1)目标地址识别机制(2)分时访问机制(3)应答机制

网友C:
所以,楼主担心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总线上并接的多个器件,是系统应用所需要的;其次,所有采用总线方式的应用,不管具体总线形式是芯片 ...

地址占用了一个8位,由于读写占用了地址总线的最低位------------这个是啥意思

网友C(2020-10-16):
引用 楼主:
地址占用了一个8位,由于读写占用了地址总线的最低位------------这个是啥意思 ...

抱歉,很久很久没有逛论坛了,你这个疑问不知道是否已经解决?这句话的意思是:通信的第一个字节(8位)是用来指定目标器件的地址信息,但是其中的最低位被定位为读/写的命令标志,因此实际上可用来定义地址的数据位只有7位了,2的7次方是128 ,也就意味着最多只能挂接128个从机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很久很久没有逛论坛了,你这个疑问不知道是否已经解决?这句话的意思是:通信的第一个字节(8位) ...

没事  跨日追父去了是吧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事  跨日追父去了是吧  哈哈

是啊,追了一年也没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