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X MCU平台如何实现延时功能?

楼主(2019-07-16):
延时,在编程时常会用到。
本帖介绍在AC781X MCU如何使用延时功能。
使用方法很简单,在调用延时函数前,先调用InitDelay()函数进行初始化。
然后就可以调用mdelay进行毫秒级延时,udelay进行微秒级延时。
该功能使用的定时器为TICK定时器,适用于裸跑平台。如果带OS的平台,会使用TICK定时器,就不能使用该接口。不过,直接用OS封装的延时函数就可以了。
udelay和mdelay函数的实现

网友A:
initdelay在干啥,初始化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itdelay在干啥,初始化定时器?

void InitDelay(void)
{
    s_facus = __SYSTEM_CLOCK / 1000000;
    s_facms = s_facus * 1000;
}SysTick的配置和使能是在mdelay或udelay里面配置的。
InitDelay会根据当前的系统时钟算出1ms或1us需要多少个count。在调用udelay或mdelay时,会参考这个值。
void udelay(uint32_t us)
{
    uint32_t tick = us * s_facus;

    SysTickRepeatDelay(tick / MAX_SYSTICK_COUNT, MAX_SYSTICK_COUNT);

    SysTickDelay(tick % MAX_SYSTICK_COUNT);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itdelay在干啥,初始化定时器?

初始化SysTick定时器,用于delay延时;必须在调用AC781x库封装的延时函数之前,调用Init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