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029TAN DataFlash模拟E2PROM存储

楼主(2019-07-16):
  我最近用到的一款设备需要手动校准保存一些参数,芯片用的NUC029TAN,于是乎捣鼓了两三天dataflash模拟E2PROM的储存功能,总算调通了!
  现在发个帖整理一下碰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以便做个记录,也方便后面使用新唐单片机的小伙伴少走些弯路。
  首先,  我通过查看官方手册可以知道,NUC029TAN是有4KBytes的dataflash供用户使用,地址范围0x0001F000-0x000FFFF,但是怎么使用呢,官方bsp有个FMC_RW的demo。
  新塘的技术资料是整理的挺好的,但是有两个明显的弊端:频繁的使用printf让人看得不耐烦,再有就是多个类似的功能放在一个工程里统一测试,有时候提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改动就会非常多。

Flash存储框图

Flash存储框图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代码,我把读写dataflash封装成了两个API函数:写数据函数FMC_WriteDataFlash(uint32_t *u32Config, uint32_t u32Count),
                                                                                                读数据函数FMC_ReadDataFlash(uint32_t *u32Config, uint32_t u32Count),注意是以u32为最小单位,也就是4个字节。
最重要的一点:写数据之前需要先把整页数据擦除,不然会写入不成功,每次只能读到0xFFFFFFFF!!! 这让我纠结了一整天,还好顺利解决了。
以下是函数定义,很简洁明了,附件是DataFlash.c和DataFlash.h文件,方便坛友直接下载。
#define FMC_USERF_BASE  0x0001F000  //用户数据FLASH起始地址
/**
  * @brief       Read the User Configuration words.
  * @param[out]  u32Config  The word buffer to store the User Configuration data.
  * @param[in]   u32Count   The word count to be read.
  * @retval       0: Success
  * @retval      -1: Failed
  */
int32_t FMC_ReadDataFlash(uint32_t *u32Config, uint32_t u32Count)
{
    int32_t i;
    uint32_t data_buff[128]={0};

    for(i = 0; i < u32Count; i++)
        u32Config = FMC_Read(FMC_USERF_BASE + i * 4);

    return 0;
}

/**
  * @brief    Write User Configuration
  *
  * @param    u32Config: The word buffer to store the User Configuration data.
  * @param    u32Count:  The word count to program to User Configuration.
  *
  * @retval    0:  Success
  * @retval   -1: Failed
  *
  * @Details  User must enable User Configuration update before writing it.
  *           User must erase User Configuration before writing it.
  *           User Configuration is also be page erase. User needs to backup necessary data
  *           before erase User Configuration.
  */
int32_t FMC_WriteDataFlash(uint32_t *u32Config, uint32_t u32Count)
{
    int32_t i;

    FMC_Erase(FMC_USERF_BASE);//写入数据前先擦除整页数据,否则从第2次开始后写入数据不成功!
    for(i = 0; i < u32Count; i++)
    {
        FMC_Write(FMC_USERF_BASE + i * 4, u32Config);
        if(FMC_Read(FMC_USERF_BASE + i * 4) != u32Config)
            return -1;
    }

    return 0;
}

先写这么多吧,欢迎一起讨论交流

网友A:
官方是不是也有这个类似的例子提供

网友B:
是的,这样可以省一个芯片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是不是也有这个类似的例子提供

有,官方的demo是用来读芯片的CID、UID等产品ID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样可以省一个芯片钱。

确实,省了一片EEPROM,唯一的弊端就是改变一个字需要先擦除整页一遍

网友C:
例子非常丰富的。

网友D:
非常方便,直接就能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