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压跟随器异常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7-16):
AD620是三运放差动仪表运放,还真没当电压跟随器用过。
用普通运放,保证行。

网友B:
用LM358应该可以

网友C:
图中给AD620供电的VDD是多少伏的?是不是3.3V的?看下图AD620的输出摆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中给AD620供电的VDD是多少伏的?是不是3.3V的?看下图AD620的输出摆幅。。。

不是3.3V,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620是三运放差动仪表运放,还真没当电压跟随器用过。
用普通运放,保证行。 ...

好的,谢谢

网友D:
单电源下最小工作电压是4.6V,5V供电下,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2.1V~3.7V,输出动态范围是1.4V~3.6V;理论上不应该,当前现象貌似芯片就没有工作。看出来了,楼主电路有问题,2脚反相输入端应该接到GND。
用AD620当跟随器,真是有钱任性!

网友E:
把in-和out之间的连线切断即可。

网友F:
是不是输出带了太重的负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