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dsp和pc之间用usb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7-16):
有谁能够推荐一下dsp和pc之间用usb通信的成熟一点的方案吗?目前想用cy7c68013usb控制芯片的fifo模式来做,因为刚接触usb不知道这种方案会不会有什么局限,网上大部分的实列都是和fpga通信的。

网友A:
建议使用FTDI公司的    这个目前用的比较多    比较稳定

网友A:
DSP还是与FPGA的互联比较多  比如EMIF接口等

网友A:
个人觉得最好用的  与上位机互联的是PC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