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压值跳的问题

楼主(2019-07-16):
我用的压力传感器后面接这个电路,空载时IN1+,IN1-压差是0.1mv.
C90两边是57mv~58mV不停的跳。
请问高手,如何让它不跳从而变得稳定呢?谢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压岩石,压钢筋水泥等。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打错了,我问传感器的型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YZC-219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全桥,供电5V满量程10mV,10V满量程20mV。所以供电电压的精度直接影响输入电压精度。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兄弟,搞定了没呢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激励同源,负电源,降低电源纹波(20mv以内),都试过了?我5年前做个称重电路时,adc后两位也是一直跳,后来发现对电源纹波要求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刚才看了下手册,运放的5脚好像可以抬高输出,可以不用负电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没用负电源

网友C(点评):
接地+金属外壳

网友D:
能确认输入压力传感器是稳定的嘛?
用信号源模拟一下,或者就是在IN+和IN-直接并联一个小电容,电阻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确认输入压力传感器是稳定的嘛?
用信号源模拟一下,或者就是在IN+和IN-直接并联一个小电容,电阻之后 ...

是稳定的。已经并了一个1nF的小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稳定的。已经并了一个1nF的小电容。

你目前是对地并联1nf到地,我是说+和-之间,加一个共模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目前是对地并联1nf到地,我是说+和-之间,加一个共模电容

谢谢!我试试

网友E:
用什么表测的不停的跳?示波器看到不停摆动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表测的不停的跳?示波器看到不停摆动的曲线?

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目前是对地并联1nf到地,我是说+和-之间,加一个共模电容

还是不管用。

网友E:
数字万用表最后一个数字跳?
那是这个表的正常表现,电压稳定也可能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万用表最后一个数字跳?
那是这个表的正常表现,电压稳定也可能跳的。 ...

谢谢!不止最后一个数字跳,偶尔倒数第二个也跳。

网友B:
1MV的跳变你用万用表测,你不知道到底跳变的是多少,比如57.4MV和57.5MV;实际应该以ADC采集为准,并且这个可以软件处理掉的。个人觉得你这个是正常现象,干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V的跳变你用万用表测,你不知道到底跳变的是多少,比如57.4MV和57.5MV;实际应该以ADC采集为准,并且这个 ...

谢谢!我软件是这么处理的,每次采集64个值,冒泡排序,去掉大的16个值,去掉小的16个值。
剩下32个值,累加右移5位。可是不行。你有什么好的软件处理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软件是这么处理的,每次采集64个值,冒泡排序,去掉大的16个值,去掉小的16个值。
剩下32个值, ...

抱歉,我是做硬件的,具体咋处理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以前我做称重的时候,也是adc采样后几位一直在跳,后来发现是电源纹波大的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软件是这么处理的,每次采集64个值,冒泡排序,去掉大的16个值,去掉小的16个值。
剩下32个值, ...

取32个采样值求平均,算法是可以的。
这里用的万用表是多少位的?ADC采集后的值是否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取32个采样值求平均,算法是可以的。
这里用的万用表是多少位的?ADC采集后的值是否稳定? ...

楼主完全是一只菜的不能再菜的菜鸟,连datasheet都不看,就是开始闷头瞎搞,动手太快,动脑子太慢,如果有脑子的话。
这是他用的ADS1220的有效位数,使用了1000sps采样率,有效精度16位,取32个数据取平均,结果有效精度还是16位,绝对不可能提高。
换成20sps采样率,每一个数据都有20位有效精度,楼主根本就不懂这么高深的道理。

这是在20sps下面的输入滤波器幅频曲线,可以看到50Hz工频干扰被压缩到-160dB以下,可以说最终的读数在20bit的范围内,已经是非常稳定的了,楼主这种foolish&stupid idiot是看不到这张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取32个采样值求平均,算法是可以的。
这里用的万用表是多少位的?ADC采集后的值是否稳定? ...

我不知道万用表多少位的。ADC值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太好了。。。。。。。。。。。。。。

你这个幸灾乐祸的家伙,你给我闭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完全是一只菜的不能再菜的菜鸟,连datasheet都不看,就是开始闷头瞎搞,动手太快,动脑子太慢,如果 ...

朴昌范,你这个suceur,你不骂人能死啊

网友F(点评):
虚心接受R2D2的蹂躏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F: 我试了一下,不好用他说的20sps,因为那样的话,好像采样速度慢了许多。

网友H:
仪表运输入端0.1MV同,放大100倍,才10MV,不可能有57.8MV啊,还是由其他原因引发的,要好好查原因,是第一极的原因,还是负载(后级引发的)。即使16位有效也没有这么大。

网友H:
结果才5位有效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仪表运输入端0.1MV同,放大100倍,才10MV,不可能有57.8MV啊,还是由其他原因引发的,要好好查原因,是第一 ...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是菜鸟,根本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结果才5位有效位啊。

什么意思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是菜鸟,根本查不出来。

断开R59,量下输出端的电压,是不是AD有一个流出的恒电流引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断开R59,量下输出端的电压,是不是AD有一个流出的恒电流引发的。

谢谢!现在量C90两端,变成24.8-24.9mV了。
断开R59,量输出端电压,25.9-26.1mV.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仪表运输入端0.1MV同,放大100倍,才10MV,不可能有57.8MV啊,还是由其他原因引发的,要好好查原因,是第一 ...

你单电源,再轨到轨,接近0V也不准吧

网友C:
楼主我有个疑问你们公司做了这么多年试验机,产品种类那么多,怎么就你一个研发人员啊,那以前的产品是谁做的? 就算是对外采购的传感器调理模块也应该可以参考吧,不可能没有以前的程序吧,参考下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有个疑问你们公司做了这么多年试验机,产品种类那么多,怎么就你一个研发人员啊,那以前的产品是谁做 ...

我来以前没有研发。公司都是买别人的产品卖。
以前就没有程序,没有传感器调理模块,只有传感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量C90两端,变成24.8-24.9mV了。
断开R59,量输出端电压,25.9-26.1mV.

AD12..输入端有电流流出,你要控制寄成器关掉电流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来以前没有研发。公司都是买别人的产品卖。
以前就没有程序,没有传感器调理模块,只有传感器。 ...

那总见过实物吧,别人电路什么样子,别人的产品单片机什么型号总应该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总见过实物吧,别人电路什么样子,别人的产品单片机什么型号总应该知道吧 ...

见过实物,好多芯片型号都给抹掉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量C90两端,变成24.8-24.9mV了。
断开R59,量输出端电压,25.9-26.1mV.

很正常的仪运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AD12..输入端有电流流出,你要控制寄成器关掉电流源。

谢谢!电流源都关掉了。我焊掉电阻R59以后,量的是靠近INA188的一端的那个焊盘。
我都快崩溃了,我一个写程序的小菜鸟,让我搞硬件,我真的搞不了,我都不想干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流源都关掉了。我焊掉电阻R59以后,量的是靠近INA188的一端的那个焊盘。
我都快崩溃了,我一个写 ...

软件去零即可。主要从软件处理即可。归零作线性化测试,行不行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流源都关掉了。我焊掉电阻R59以后,量的是靠近INA188的一端的那个焊盘。
我都快崩溃了,我一个写 ...

应是没有关成功吧,怎么会有27UA的电流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软件去零即可。主要从软件处理即可。归零作线性化测试,行不行啊。

我处理了一下,效果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是没有关成功吧,怎么会有27UA的电流流出。

谢谢!我在程序里多关几次,看看是不是没关成功。

网友I:
将-IN和+IN短接输出还会飘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处理了一下,效果不太好。

标准重物,与AD值做线性处理。做线性前,做去零,作净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程序里多关几次,看看是不是没关成功。

好象关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将-IN和+IN短接输出还会飘吗?

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标准重物,与AD值做线性处理。做线性前,做去零,作净值。

谢谢!我再优化优化程序

@zyj9490 :谢谢!还是那样
别急,肯定能搞定的,参考下44楼的,TVS管的汛电流也要考量,把他们焊掉,能否改良。

网友J:
你肯定能搞定的,提个可能性:输出加的BAT54S会不会影响,有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肯定能搞定的,提个可能性:输出加的BAT54S会不会影响,有漏电流

谢谢!我试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标准重物,与AD值做线性处理。做线性前,做去零,作净值。

老哥!解释一下你说的这几个名词了??

网友C:
楼主我也不懂模拟电路,网上找点资料不知道有没有用,请懂模拟电路的给看看。

@R2D2 :搞不懂为啥楼主不照着你那个电路做出来试验下,感觉你那个电路挺好的。
都是非常过时的技术了。现在国产HX711、芯海CSxxxx称重芯片做的性能比你引用的过时资料要好太多了,还非常便宜。楼主不能直接用这些芯片的原因还是传感器要求最低激励电压8V,而这些芯片都是5V激励电压,激励不足会导致传感器性能下降。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老哥!解释一下你说的这几个名词了??

去零,指的是空载时的AD值,作为零值。(0,零值),(标准法码1,AD1),(标准法码2,AD2)。
(标准法码3,AD3),
K1=(AD1-AD2)/(标准法码1-标准法码2),K2=(AD2-AD3)/(标准法码2-标准法码3)
K1是否接近K2,或者作一条线性(AD-零值,重物),是否线性。

楼主:
我试了,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不懂模拟电路,网上找点资料不知道有没有用,请懂模拟电路的给看看。

谢谢!我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你目前是对地并联1nf到地,我是说+和-之间,加一个共模电容

差模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还是那样。

你现在求的是什么?如果是零点的问题,软件做去零即可。现在是怀AD没有搞定,27UA的电流从那引入的,去、、是固定的,完全可以软件处理。去掉R59,D15,量C90的电压是否有27MV的电压来判断是否是ADC输入端口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现在求的是什么?如果是零点的问题,软件做去零即可。现在是怀AD没有搞定,27UA的电流从那引入的,去、 ...

谢谢!我再搞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R95丶R96能弄大就弄大,目前用100欧等于沒效果。

谢谢!请问你弄多大合适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搞搞吧

还有一种方法,仪运的输出直接接到AD输入端,去掉C90.不要经过R59,R60.

网友B:
最后一招,给负电源。漏电流对你没有影响,你采的是电压;电压准不准也没影响,你可以校准;空载也无所谓,只要传感器测量的时候数据不跳就可以了;再或者,不一定跳就不能接收,你设备需要的精度在可接受范围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种方法,仪运的输出直接接到AD输入端,去掉C90.不要经过R59,R60.

嗯,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招,给负电源。漏电流对你没有影响,你采的是电压;电压准不准也没影响,你可以校准;空载也无所谓,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种方法,仪运的输出直接接到AD输入端,去掉C90.不要经过R59,R60.

传感器的adc大都是deilta-sigma的,C90不给采样电容充电,跳的更厉害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的adc大都是deilta-sigma的,C90不给采样电容充电,跳的更厉害

输出当作电压源,足够输出大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弄到您看不到跳动。

放大100倍后,1MV也不行变动。随机白噪声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弄到您看不到跳动。

谢谢!我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M:
白噪声之高频率成都滤掉了。运放本身的杂噪频率也较高,在他后面还有低通也滤掉了。他要不跳动就是要纯直 ...

你认为变动的原因,放大100倍后,相差1MV很正常啊,电源不干净产生的影响远大传感器变动,现在应是失调误差偏大,而查不很原因,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软件是这么处理的,每次采集64个值,冒泡排序,去掉大的16个值,去掉小的16个值。
剩下32个值, ...

用一阶r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