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40A大功率电源

楼主(2019-07-16):
输入电源10V,输出电源22V,在测试中驱动波形有振荡,输入输出波形也有噪声,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如果是输出22V 40A 则输出功率为880W,还是升压,这档功率,你做硬开关已经非常困难了,开关尖峰GND传导干扰,VCC干线尖峰干扰、尖峰EMI等都会让你焦头烂额的,建议用对称推挽全谐振来做,否则我保证你真的会焦头烂额的。

楼主:
由于我们空间局限,还都是选大功率的器件,所以,用的最基本的升压电路,那如果想做好应该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我们空间局限,还都是选大功率的器件,所以,用的最基本的升压电路,那如果想做好应该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

没仔细看吗?
都说了谐振,不谐振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想想如果输出40A  880W 则输入算92效率输入电流=880/0.92/12=80A。已经是铜排、汇流排档次的输入电流了。走正弦波还好点,走方波

看人家的1000W 12V输入的,左边一半就是升压稳压部分。不这么做。。。。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看吗?
都说了谐振,不谐振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想想如果输出40A  880W 则输入算92效率输入电流=88 ...

嗯嗯,谢谢了,我们认真看了您说的,是呀,确实像您说的我们这种方式产生的振荡抑制不住,您建议的方案也对,只是由于空间资源上的限制,很难换方案,才想着看有没有改善我们升压这种的办法没,还是我们选择的器件不合适,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了,我们认真看了您说的,是呀,确实像您说的我们这种方式产生的振荡抑制不住,您建议的方案也 ...

麻烦您发下1000W12V那个链接,刚才找了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您发下1000W12V那个链接,刚才找了没找到,

https://www.egmicro.com/solution/2/
屹晶微电子,一个做逆变器芯片的很有名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gmicro.com/solution/2/
屹晶微电子,一个做逆变器芯片的很有名的厂家 ...

嗯,谢谢了,

网友B:
看看,学习一下,我们东浩散热器是做大功率散热器的,有需要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C:
用推挽也不见得会多占用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推挽也不见得会多占用空间啊。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经验,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做过类似的经验,

想请教下,

网友C:
这个图片是你自己搭的板子吧,实际的尺寸空间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片是你自己搭的板子吧,实际的尺寸空间有多少?

整个空间是114mm*99mm*48mm,有没有改善mos管栅极波形办法,在上升的过程中有振荡,在下降的时候也是不够快,

网友C:
这个尺寸空间应该是可以的,layout多花点功夫。
另外,你这个波形是自己搭班子测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尺寸空间应该是可以的,layout多花点功夫。
另外,你这个波形是自己搭班子测得吧。 ...

嗯嗯,现在就是驱动板是自己搭的,其他升压部分电路都是用铜排走的搭建的,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这种波形能用不,现在只是带5A电流测试的波形,这个图一个是输入电压对驱动波形,一个是输出对驱动波形,4欧姆负载,不知道这种波形可不可以用,或者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驱动波形,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C:
很难换方案也要换,不然你项目失败的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难换方案也要换,不然你项目失败的可能性相当大。

你说的客气了,不是可能失败,还做硬开关,则失败概率是99.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