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已解决)求一般单限比较器阀值电压Ut的疑惑?

楼主(2019-07-16):
为什么另un等于up就可以求出ut??

楼主:
这上传图片有问题。。。一下子就模糊了

网友A:
比较器阈值电压的计算,实际就是电阻分压的计算,当输入电压导致比较器输出高时列一个分压等式,当输入电压导致比较器输出低时列一个分压等式,这两个电压就是阈值电压了。
实际应用上单门限比较器会有振铃效应,实用的电路都是滞回比较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输入端虛接地。

运放工作在非线性区不是都没虚地吗?

HWM
不是什么“虚地”。在你的另一帖内已有答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虛短。但+in=0 V,所以是跟0 V在做比较。

大概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