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软关机(待机)电池/电源供电电路实例,问题讨论。

楼主(2019-07-16):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小型的手持设备,使用“软关机”设计,即使用待机模式实现关机,A0引脚信号唤醒实现开机。

实际测试中,大部分情况都工作正常,不过偶尔在插拔USB电源时,待机状态下会唤醒,请问大家有没类似的情况,如何解决?

这个是主要的电源逻辑,Q3切换USB电源或锂电池供电。
“开机状态”下,MCU通过5V1经过D3和R29的压降供电,路子比较野,但实测没什么问题,之前是用AMS1117供电,但那货在“待机”状态下,另一路D2供电时,会有很大的电流消耗。
Q4在待机模式下因为5V_SW (B3引脚)高阻态,截止,切断升压电路的电源。

因为待机时5V1网络失电,Q5在待机模式下导通,通过二极管D2降压供给单片机,作为待机电源。

这是充电和升压电路。

旋转编码器+启动开关。

这是MCU,Q10控制的3VB在待机模式下关断,以避免外围设备以及拉电阻的耗电。

1,实际测试中,大部分情况都工作正常。
2,偶尔在插拔USB电源时,待机状态下会唤醒。 BTN_Start(A0引脚) 是高电平唤醒单片机。
3,尤其是在电池电量偏低的情况下,电池电量较高时不怎么出现。

请问大家有没类似的情况,如何解决?
我的思路如下:
A,是否A0引脚的干扰? 但试过加大A0引脚的电容到1uF,没有改善。
B,是否MCU受到到电压波动造成误动? MCU是淘宝10块钱的STM32F103C8T6开发板。板载有适量的电容,好像没什么问题。

请大家讨论、赐教。
谢谢。

网友A:
感觉需要在实践中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