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C781x TIMER模块学习笔记

楼主(2019-07-16):
简介
TIMER模块是可用于定时发起中断和触发的定时器。

特性

1.定时器能够生成触发脉冲;
2.定时器能够生成中断;
3.可屏蔽中断;
4.每个定时器都具有独立的超时周期;
5.支持最多8 个通道(TIMER0,TIMER1通道为32位计数器,其他6个通道为16位计数器);
6.所有通道均为链( Chain)模式(注意:TIMER0不能链接至任何其他定时器);

寄存器定义

详细的学习笔记代码,可下载附件,查阅《AC781X TIMER模块应用笔记》,通过配置TIMER_SAMPLE_SELECT来实现
不同功能。

功能1:TIMER0实现10ms计时;TIMER1实现1s计时;TIMER2、TIMER3、TIMER4级联实现1分钟计时;TIMER5、TIMER6、TIMER7级联实现1小时计时。
功能2:TIMER1实现LED以0.5Hz闪烁
功能3:通过TIMER0计算按键的按下时间

网友A(2021-06-08):
《AC781X TIMER模块应用笔记》里的《ATC_AC781x_ReferenceManual_CH.pdf》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781X TIMER模块应用笔记》里的《ATC_AC781x_ReferenceManual_CH.pdf》在哪里下载呢

http://www.autochips.com/jk/MCU1/info_225.aspx?pid=531&typeid=225

网友C:
基础知识确实很重要的,夯实基础。

网友D:
写的详细,赞一下。

网友E(2021-08-25):
请教下各位要怎么开启SysTick_Handler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各位要怎么开启SysTick_Handler的中断?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1UL)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return (1UL);                                                   /* Reload value impossible */
  }

  SysTick->LOAD  = (uint32_t)(ticks - 1UL);                         /* set reload register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UL << __NVIC_PRIO_BITS) - 1UL); /* set Priority for Systick Interrupt */
  SysTick->VAL   = 0UL;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Timer */
  return (0UL);                                                     /* Function successful */
}

可以参考m3内核的sysTick配置,SysTick_CTRL_TICKINT_Msk就是中断设置位

网友F:
谢谢分享,笔记很棒

网友G:
使能,置中断标志位

网友H:
好笔记,赞一个

网友I(2022-07-22):
为什么使用TIMER2定时器无法定时实现LED2的亮灭呢,而我换成了TIMER1定时器,LED灯就能正常的亮灭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使用TIMER2定时器无法定时实现LED2的亮灭呢,而我换成了TIMER1定时器,LED灯就能正常的亮灭呢? ...

你底下的初始化配置函数,还是写的TIMER1,最后两句。

网友K:
马住,收藏起来看

网友L(2022-09-04):
定时器是必须要掌握的

网友M:
这个使用滴答定时器了吗

网友N:
通用定时器包括哪些

网友O:
基础知识确实很重要的

网友P(2022-11-10):
如何通过AC781x 设置定时器实现数据实时读取

网友Q:
学习AC781x 需要什么基础知乎

网友R:
AC781x 微控制器的定时器模块进行输出匹配时,有多少种

网友S:
用AC781x 怎么用定时器定时20ms

网友P:
如何用AC781x 定时器实现三个超声模块波轮流测距

网友T:
AC781x 能够通用定时器产生pw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