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家的kei的代码优化等级code optimization都设置的多少级?

楼主(2019-07-16):
目前设置的是8级,空间不太够,想设置到9级,但有**只建议设到8级,9级会有什么问题?请有这方面经验的指点一下?

网友A:
默认,又不是存储空间不够。

网友A:
当存储空间不够的时候再考虑优化,默认最好别优化。

网友B:
从来没管过这个,都是默认。优化过一次,结果出乎意料,就不敢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管过这个,都是默认。优化过一次,结果出乎意料,就不敢用了。

默认几级?优化到几级?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C:
不知道,没动过这个。

网友C:
默认2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