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准备用全桥做功率较大的充电器,有谁介绍常用的APFC驱动芯片?

楼主(2019-07-16):
准备用全桥做功率较大的充电器,需要有源功率因数校正,有专用的APFC驱动芯片吧?有谁介绍常用的APFC驱动芯片?

网友A:
全桥级别的大功率?
到这个级别,2KW级别包括以上则几乎是移相全桥的天下。
这个级别的,APFC还用专用所谓APFC芯片?
没搞错吧,到这个级别,基本上是数字控制电源的天下,一个高性能32位机,就可以搞定APFC和全桥移相的所有驱动输出控制,更高要求的则采用DSP,反正我就没见过采用独立PFC芯片驱动的全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桥级别的大功率?
到这个级别,2KW级别包括以上则几乎是移相全桥的天下。
这个级别的,APFC还用专用所谓A ...

噢,谢谢啦,没做过大功率的,大功率的没有专用的APFC芯片啊,用DSP软件算法做吗?前级APFC用DSP的PWM输出驱动开关管,后级也同样用DSP的PWM口来驱动开关管,全桥移相拓扑结构?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谢谢啦,没做过大功率的,大功率的没有专用的APFC芯片啊,用DSP软件算法做吗?前级APFC用DSP的PWM输 ...

超过千瓦级别的,APFC则是交叉PFC的天下,比如独立芯片驱动的UCC28063 、FAN9611/12 。你可以参考一下。
事实上绝大多数大功率后级全是数字电源结构,所以APFC驱动就直接被单片机或者DSP代替而不再采用独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