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香版主帮帮忙STM32L476 运行一段时间后(半年),产品会...

楼主(2019-07-17):
利用STML476RG开发一个数据转发模块,批量2K产品发到客户手中,运行半年之后 ,发现 有6个模块上电不运行,回到公司检测BOOT0和1都是零电平,RST保持高电平(用镊子短路电容,电源有电流变化:RST 12mA ,异常状态 20mA  正常工作状态》33mA,现在是异常状态), 电源稳定,时钟8M均有。但芯片就是不工作,重新烧录之后正常。

网友A:
你意思是说复位也没法让芯片工作?

会不会是代码被改写了?多做些测试。代码里有改写FLASH或OPTION的地方吗?

网友B:
嗯,楼上是正解。客户重新下载程序了。发现不好用,直接再找厂家维修吧。

网友C:
在其它STM32芯片上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说复位也没法让芯片工作?

会不会是代码被改写了?多做些测试。代码里有改写FLASH或OPTION的地方 ...

复位也没有办法让芯片工作,程序中没有发现操作FLASH的地方。这版程序原来是IAP的应用程序,在老版本中是:bootloader+app  发现2K批量有200个不用启动,后来直接不用bootloader 改用APP(通过直接修改APP的flash地址来工作,修改IAR  *.icf文件), 就出现2K批量有6个返修的(客户都 用了半年,才出现的)!  现在打算重新再优化代码(目前也没发现代码有大的漏洞)。弱弱的问一下,这个问题能返ST帮忙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其它STM32芯片上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我在网上发现好多用户反馈是有别的STM32芯片出现过启动不起来的问题, 大部分都 没说最终怎么解决的!主要也就是集中在RST引脚,和flash操作上。这两个办法,在这不灵!

网友D:
这应该还是代码自身的问题,多检查临界代码

网友E:
芯片发热吗

网友F:
代码被改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