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发生现象

楼主(2019-07-17):
线路板短路是制作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短路问题可能会引起元件烧坏,导致系统功亏一篑,所以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线路板打样中怎么查短路?下面一起来了解下。
一、检查PCB设计图
  打开PCB设计图,把短路的网络点亮,看看什么地方离得最近,最容易连到一块,特别要注意IC内部的短路。
 二、人工焊接,要养成好的习惯
  1、焊接前要目视检查一遍线路板,并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特别是电源与地)是否短路; 2、每次焊接完一个芯片就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3、焊接时不要乱甩烙铁,如果把焊锡甩到芯片的焊脚上(特别是表贴元件),就不容易查到。
  三、分区域排查
  发现有短路现象,拿一块板来割线(特别适合单/双层板),割线后将每部分功能块分别通电,逐步排除。
  四、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器
  五、如果有BGA芯片,由于所有焊点被芯片覆盖看不见,而且又是多层板(4层以上),因此最好在设计时将每个芯片的电源分割开,用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这样出现电源与地短路时,断开磁珠检测,很容易定位到某一芯片。由于BGA的焊接难度大,如果不是机器自动焊接,稍不注意就会把相邻的电源与地两个焊球短路。更多问题详情可见:https://www.jiepei.com/g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