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TPS54202 SW和GND短路

楼主(2019-07-17):
各位大神,使用TPS54202进行DC12V转3.3V的实验,有概率会遇到芯片的1脚GND和2脚SW短路损坏,但是测量上电和稳定时的SW波形,均没有超过耐压值30V;DC12V输入也是稳定的(FLYBACK生成)。目前没有思绪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该概率性损坏,求助啊

网友A(2019-09-23):
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B:
如果你用机械开关,或上电时用导线连接,可能是上电浪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