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中的数据位为什么只有5,6,7,8几个数值可选

楼主(2019-07-17):
(无正文)

网友A:
多几种选择当然可以,但是要附加成本的(状态空间)。

工程技术设计遵循基本的性价比最优原则。在此,够用即可。

网友B(点评):
你说的话形同废话,既不能解决LZ的疑问,也不能给别人带来新认知。 你就不能好好的说说,需要设置 5,6, 7, 8 这几个值的场合都有哪些?历史上什么设备会使用到这些值? 要是按照你说的只是为了节省成本的话,为什么不只提供 8 这个选择就可以了?这样成本不是会更低的吗?为什么还要提供 5,6,7 这几个选项?毕竟现在很多人看到的,只有 8 这个选项是在用的。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我针对的是LZ的问题:“按说只要双方设置的一样就行了呀,比如双方都设成3为什么不可以了?”,且指出了工程技术设计中的“经济”原则——够用即可。如果你觉得应该扯些“历史”,那么你可以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几种选择当然可以,但是要附加成本的(状态空间)。

工程技术设计遵循基本的性价比最优原则。在此,够用 ...

是因为经常传送的数据都是5678位的所以才提供了哪几种可选?按说这都应该自己定呀随便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因为经常传送的数据都是5678位的所以才提供了哪几种可选?按说这都应该自己定呀随便的呀 ...

所选功能起码必须用附加硬件**,既然有附加硬件就会存在成本的问题。道理就是那么的简单。

还是那句话,够用即可

网友C:
应该是考虑到数据同步,数据位越多,对时钟的要求越高。

      以前不像现在,晶振满天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考虑到数据同步,数据位越多,对时钟的要求越高。

      以前不像现在,晶振满天飞。 ...

数据位少点不行吗?一位二位三位四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数据位少点不行吗?一位二位三位四位?

位数越少通讯效率越低。至于为什么是5位,应该发送的数据有关,比如发送一个英文字母,最低需要5位。

网友D:
5位的有baudot字符集,6位更是60年代标准字符集。

网友E:
可以呀,只不过现在通用的就是8位或者9位,MCU干脆也支持8位或者9位了,涉及到一个通用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呀,只不过现在通用的就是8位或者9位,MCU干脆也支持8位或者9位了,涉及到一个通用性的问题。 ...

有道理,这好像有成本问题,历史原因,还有通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