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已解决)求这个一般单限比较器,Ut这个公式怎么来,有步骤吗

楼主(2019-07-17):
如图所示。。。

网友A:
既然是“单限比较”,那么其分水岭就在比较器正负输入端“相等”范围附近,即比较器正负输入端“假设相等”。余下的就是欧姆定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单限比较”,那么其分水岭就在比较器正负输入端“相等”范围附近,即比较器正负输入端“假设相等” ...

up un都接地了,怎么能求出ut啊 不是都短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up un都接地了,怎么能求出ut啊 不是都短接了吗

没有“短接”,这里说到是“分水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短接”,这里说到是“分水岭”。

前辈,有没有具体的步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有没有具体的步骤。

譬如,这里比较器正输入端接地,那么其负输入端就是与零电位比较。

理想情况下,若比较器的负输入端电压大于零,那么其输出为“低电平”;而若其负输入端电压小于零,那么其输出为“高电平”。可见,比较器负输入端等于零为其“分水岭”。相应关系式反映的就是这个“分水岭”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譬如,这里比较器正输入端接地,那么其负输入端就是与零电位比较。

理想情况下,若比较器的负输入端电压 ...

我明白为什么要un等于up等于0了。因为两点电位相等,只要有无穷小量的变化,就会产生跃变,所以这个使两点有无穷小量的变化的就是ut,而只有ui是模拟信号,所以ui就是ut,

但是还是不会求出u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譬如,这里比较器正输入端接地,那么其负输入端就是与零电位比较。

理想情况下,若比较器的负输入端电压 ...

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单限比较”,那么其分水岭就在比较器正负输入端“相等”范围附近,即比较器正负输入端“假设相等” ...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