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使用GD32芯片所犯过的硬件错误(引以为戒)

楼主(2019-07-17):
1. BOOT0引脚虚焊,因此可以通过JLINK V9 在keil5下烧录,但是无法正常仿真,因为BOOT0=0是程序从FLASH启动用哦。
2. GD芯片也好STM32也罢,一般小圆点引脚1开始 这一边,IO都没有5V能力,如果你IO直接伸出去用镊子短接到GND来产生下降沿中断,对不起,这个IO口会烧坏,没错,哪怕你拿着防静电的镊子。本人用GD32F103RCT6的一个项目就是在前期调试时,用镊子夹IO到数字GND 有很大概率烧坏IO(IO内部弱上拉配置)。解决方案:串联1个2K~4.7K的限流电阻来保护IO口,经过多次镊子夹,暂时没遇到损坏!!!(没有电阻就很很很容易IO直接烧坏,不影响MCU其他引脚!)。 关于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多数兄弟都用镊子夹过IO。我这边是没有5V容压能力的IO口!
3. 如果用不到ADC,AVDD可以不焊接,但是厂家FAE说还是通电压有利于芯片稳定!

网友A:
我们公司有大量原装现货GD32F130C8T6库存有需要联系 13286363809 肖先生  微信同号

更多型号请加微信了解本公司只做原装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