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芯棒外径测量仪工作步骤

楼主(2019-07-17):
  芯棒外径测量仪可测量显示实时直径、测量位置距离固定尾座侧端面的长度(距离)等。测量时显示直径和长度对应的尺寸波动曲线,工件锥度的计算值。当测量数据处于设定的合格范围内时,测量值的数据颜色为绿色;当测量值超过设定的允许范围时为数据颜色为红色。

  芯棒外径测量仪:

  检测装置的工作平台采用铸铁制造(工作平台的高度可定制),平台下方为方管焊接制造的支架,平台上表面两侧为精加工表面。被测工件的装卡采用车床顶尖定心装卡,顶尖安装在固定尾座和活动尾座上。固定尾座直接固定在工作平台上,活动尾座通过直线导轨和滑块与工作平台连接。活动尾座的位置可以根据工件的长度调整,调整完成后锁紧固定。工件的装卸通过活动尾座上的伸缩套筒完成(与车床尾座机构相同)。

  测径仪通过滑块安装在活动尾座下方的直线导轨上,可沿工件轴向移动。测径仪的移动通过直线导轨滑台驱动,驱动电机采用伺服电机。测径仪测量位置具备手动和自动调整功能,自动模式下,测径仪可根据系统软件设置的左右移动距离及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的定位,实现测量位置的自动调整;手动模式下,测径仪可根据实时显示的位置实现测量位置的微调,微调既通过点动按钮控制伺服电机旋转实现,也可以通过软件设定测径仪的行走方向和距离实现。

  测量过程中,固定尾座带电机驱动装置驱动顶尖(或卡盘)旋转,带动工件旋转,实现测量。

  以上即为芯棒外径测量仪的工作步骤,欢迎前来定制零件测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