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 LINK

楼主(2019-07-17):
(无正文)

网友A:
芯片供电大小区别,赛元芯片工作电压范围为2.4V~5.5V,3.3V供电就用3.3V烧录,5V 供电就用5V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供电大小区别,赛元芯片工作电压范围为2.4V~5.5V,3.3V供电就用3.3V烧录,5V 供电就用5V烧录, ...

你好,如果供电是5V,但是用3.3V烧录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程序烧录不完全,或者过段时间单片机内程序会消失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供电是5V,但是用3.3V烧录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程序烧录不完全,或者过段时间单片机内程序 ...

外部供电烧录方法看SC LINK使用说明。芯片烧录电压取决于SC LINK短接的电压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供电烧录方法看SC LINK使用说明。芯片烧录电压取决于SC LINK短接的电压档位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