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ADC多路定时周期采样+中值滤波(附源码)

楼主(2019-07-19):
硬件环境: 通用开发板软件:keil 5.2.3

涉及模块:GPIO,ADC,CTU,TIMER,DMA

先讲下原理:通过CTU模块,配置TIMER0定时触发ADC进行采样,ADC配置成规则组多通道单次采样,并采用DMA接收采样数据,因为要进行滤波处理,所以DMA传输的数据为规则组通道数的n倍(假设规则组有10个通道,则一次采样总共产生20字节数据,每次采样10组数据,那DMA传输长度就设置为20*10=100)。配置完成后,基本的流程就是:Timer0计时溢出触发ADC采样,ADC按规则组通道依次进行转换,并将转换的结果通过DMA传输到指定的存储区域,在Timer0 n次溢出后,DMA传输数据长度完成,产生DMA中断,此时就可以对数据进行处理了;当然,我们也可以不在中断里面处理,而采用定时处理的方式。

源码里都有详细的注释,就不在多讲了:

网友A:
这里所说的滤波处理是指IC本身可以设置滤波属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所说的滤波处理是指IC本身可以设置滤波属性吗?

IC本身不可以设置滤波属性,是通过多次周期采样,然后进行软件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所说的滤波处理是指IC本身可以设置滤波属性吗?

你有接触过什么MCU是可以设置滤波的吗?

网友A(点评):
当然没有,干扰这东西不同场景不一样。不可能在IC里面吧。 只是你发表的感觉能滤波。我误解了

网友B(2019-08-29):
中值滤波在电机控制上,有什么优势,能滤除什么 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值滤波在电机控制上,有什么优势,能滤除什么 干扰?

一般硬件搭的好的应该都不需要,只是考虑一些硬件设计简单,波形上干扰较多的情况。

网友B:
这个算法能够滤除什么样的干扰呢,举个例子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法能够滤除什么样的干扰呢,举个例子呗

就是一个一般的滤波算法吖,假设你一个平整的波形上有一个尖刺,你刚好又采在这个尖刺上,那么此次采样就不准了,即使多次采样求平均,这个尖刺依然会拉高你的采样值,这个时候选择多次采样的中值数据,它的准确性就会高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一般的滤波算法吖,假设你一个平整的波形上有一个尖刺,你刚好又采在这个尖刺上,那么此次采样就 ...

说的很有道理,中值滤波就是去除单次波动较大的点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有道理,中值滤波就是去除单次波动较大的点对吧

对,整体波动不大的情况下,平均数肯定会比较准确点,但如果有几个波动太大的点,用中值滤波就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整体波动不大的情况下,平均数肯定会比较准确点,但如果有几个波动太大的点,用中值滤波就比较好。 ...

好的,明白了,方波电流你一般怎么做呢

网友C(2019-12-11):
void adc_Initialize(void)函数里面有错误,通道号写错了,要改成: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1, ADC_CHANNEL_AD0); ///set ADC_CHANNEL_AD0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2, ADC_CHANNEL_AD1); ///set ADC_CHANNEL_AD1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3, ADC_CHANNEL_AD2); ///set ADC_CHANNEL_AD2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4, ADC_CHANNEL_AD3); ///set ADC_CHANNEL_AD3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5, ADC_CHANNEL_AD4); ///set ADC_CHANNEL_AD4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6, ADC_CHANNEL_AD5); ///set ADC_CHANNEL_AD5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7, ADC_CHANNEL_AD6); ///set ADC_CHANNEL_AD6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8, ADC_CHANNEL_AD7); ///set ADC_CHANNEL_AD7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9, ADC_CHANNEL_AD8); ///set ADC_CHANNEL_AD8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10, ADC_CHANNEL_AD9); ///set ADC_CHANNEL_AD9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11, ADC_CHANNEL_AD10); ///set ADC_CHANNEL_AD10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12, ADC_CHANNEL_AD11); ///set ADC_CHANNEL_AD11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13, ADC_CHANNEL_AD12); ///set ADC_CHANNEL_AD12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14, ADC_CHANNEL_AD13); ///set ADC_CHANNEL_AD13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15, ADC_CHANNEL_AD14); ///set ADC_CHANNEL_AD14 for AD Sample
    ADC_SetRegularGroupSequence(ADC, 16, ADC_CHANNEL_AD15); ///set ADC_CHANNEL_AD15 for AD Sa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adc_Initialize(void)函数里面有错误,通道号写错了,要改成:

额,多谢指正,代码复制粘贴的,没改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