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维修技巧口诀

楼主(2019-07-17):
  液晶电视电源主要由待机副电源、PFC(功率因数校正)电源、主电源、过压过流过热保护、开待机控制等电路组成,其输出一般有24v、12V、5V等几组电压,由主板CPu控制其开/待机,待机时仅有+5Vsb副电源输出,组成框图见图1。
  电源
  所有液晶电视的电源板都是副电源部分先工作,输出5v电压给主板CPu供电,CPu得到开机指令后输出控制信号PS—ON,让电源板上的PFC电路工作,产生正常的PFC电压(400V左右),接下来由PFC电路生成一个控制信号,使PWM脉冲振荡主电源开始工作,从变压器次级得到+12v和+24v电压给后级负载电路供电。其中,+12V电压主要给主板的信号处理电路和伴音功放电路供电;+24v电压主要给背光电路(高压板)供电。
  液晶电视维修技巧口诀
  液晶维修并不难,工作原理记心间;
  电压来自电源板,亮度来自背光源;
  信号处理机芯板,显示分配控制板;
  5V供电最勤劳,一年四季歇不了;
  12V供给机芯板,中放功放向它看;
  24V送到背光板,无它屏幕缺光源;
  机芯板子是领导,开关信号向它要;
  电源模块背光板,电平高开(机)低关;
  PWM脉冲很重要,少了亮度提不高;
  LVDS线要求高,变质松动有干扰;
  液晶电视不普通,程序经常闹**;
  三天两天发神经,需要复位来摆平;
  液晶屏幕很脆弱,要维修时细(心)操作
  平板维修费用高,学好技术很辛劳;
  赚钱固然很重要,安全二字记心牢。
  液晶电视维修的经验,技巧,故障案例汇总
  1、液晶电源通电后,副电源先工作,输出+5V电压给数字板上的CPU,此时整机处于待机状态。当按“待机”键后,CPU输出开机电平,PFC电路先工作,将+300V脉动直流电压转换成正常的直流电压(+380V)后,这时主开关电源的脉宽振荡器才开始工作,接着主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12V、+24V电压,整机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2、什么是PFC电路呢?PFC电路说白了就是把桥堆整流后的+300V电压升高到+375V----+400V。这也是液晶电视的电源与CRT电视的电源不同之处的第一点,不同之处的第二点就是次级电压比CRT的低,其它的地方与普通的开关电源原理相同,都一样。测得大滤波电容330U/450V两端电压为+375V---+400V,则表明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工作正常;如果测得电容两端电压为+300V,说明PFC电路未工作,主查PFC振荡集成电路。
  3、检修液晶电源时,首先确认保险管状态,保险管完好,通常PFC校正电路中的开关管等没有失效。再测量大电解电容对地是否存在短路,有几十千欧以上充电电阻,表明电源没有击穿。如果保险管损坏,第一个要检查PFC校正电路开关管,第二个要检查副电源IC。
  4、40英寸以下的一般输出+5V、+12V、+24V三组电压;40英寸以上的一般输出+5V、+12V、+18V、+24V四组电压。其中+5V为待机电压,+12V供数字板,+18V供伴音,+24V供背光板。在实践维修中,只要各组电压一样、功率一样的电源板都可以代换。
  5、电源板可以从电视上摘下独立维修,维修时只需要把开关机控制电路三极管C、E短接(或将一只1.5K左右的电阻与副电源的+5V输出端相连),整机就处于开机状态,各路电压均有输出。在部分液晶彩电的开关电源中,只有+12V或+24V输出端带有一定功率的负载,主开关电源才进行正常的工作状态。所以在+24V输出端上你可以接一只电动自行车的36V灯泡作假负载(或在+12V输出端接一只摩托车灯泡作假负载)即可。
  6、保护电路,在液晶彩电开关电源中,除具有常见的尖峰吸收保护电路外,还设在+24V、+12V和+5V电压的过压、过载保护电路,其保护电路多采用四运算放大器LM324、四电压比较器LM339、双电压比较器LM393或双运算放大器LM358。过流过压保护电路,在维修时可脱开不用,如果电压恢复正常,说明保护电路引起,这时要分步断开是哪路起作用。然后再进行维修。
  7、开机前,先确认有无炸件、电容鼓包现象,如有应先更换并把相关的器件全部都测量一遍。建议更换所有损坏器件后试机时,最好把原机保险丝除掉,接上一个220V/100W的灯泡,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再次炸件。
  8、主开关电压+24V或+12V的输出电流较大,对整流二极管要求较高,一般采用低压差的大功率肖特基二极管,不能用普通的整流二极管替换。另外接负载后,电压反而上升,多属于电源滤波不好引起。
  9、电源带负载能力差,首先要测一下PFC电压是否正常(380v),如果正常,问题就在电源厚膜上,通常是电源厚膜带载能力差引起,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10、电源板上,贴有**三角形标记的散热片以及散热片下面的电路,均为热地。严谨直接用手接触!注意任何检测设备,都不能直接跨接在热地和冷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