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25K80定时器

楼主(2019-07-17):
PIC18F25K80温度过高定时器是否会工作不正常    用定时器每隔1S发送CAN报文   工作一定时间后CAN发送时间间隔变为100ms 左右   是不是高温影响了单片机的性能使定时器工作不正常  请路过大神置指点迷津

网友A:
1. 你选用的芯片是什么温度等级的?
2. 高温,是怎么个高温**有没有超过芯片本身的 温度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选用的芯片是什么温度等级的?
2. 高温,是怎么个高温**有没有超过芯片本身的 温度等级? ...

选用的是工业级的   -40-85的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单片机表面温度达到70度左右此时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选用的芯片是什么温度等级的?
2. 高温,是怎么个高温**有没有超过芯片本身的 温度等级? ...

请教一下  一些单片机的配置字或者说功能的配置不太合理是否会出现芯片发热较大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用的是工业级的   -40-85的   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单片机表面温度达到70度左右此时工作不正常    ...

单片机不发热的.你对单片机干了些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发热的.你对单片机干了些啥?

没做什么操作  我们是做电源的  发热较厉害  但是我不进行功率输出    单片机就CAN通讯串口通讯IO工作表面温度有50度    尤其是温度高了以后CAN通讯发送不正常  同一时间发送十帧同样的数据或者更多  有没有好的思路 有没有可能是程序的配置不合理造成的  但理论发热也不应该这么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做什么操作  我们是做电源的  发热较厉害  但是我不进行功率输出    单片机就CAN通讯串口通讯IO工作表 ...

没道理啊...
1.有没有用IO口做大电流输出?例如,同来推mos之类的操作?
2. 软件上, 建议你先做一个最小系统, 然后慢慢加功能模块, 看看加到什么功能的时候发热..
PIC18的只是普通的MCU而已, 一般来说是完全不会发热的.
你这个应用发热这么明显,肯定是有问题的.
还是查一下为好.

网友B:
其它功能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程序 问题

程序的问题可能性大,误差再大也不可能由1S->100ms

网友C:
有外部晶振,切到外部晶振试下?

CAN总线的baud率一直正常?

另外,CAN总线是有重发机制的,确定不是重发的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它功能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程序 问题

程序的问题可能性大,误差再大也不可能由1S->100ms ...

在前期工作时正常  工作一定时间以后就不正常了  一下子发送十帧的数据的情况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外部晶振,切到外部晶振试下?

CAN总线的baud率一直正常?

没有外部晶振   重发机制 能不能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前期工作时正常  工作一定时间以后就不正常了  一下子发送十帧的数据的情况都有 ...

应该是逻辑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逻辑乱了

逻辑乱的话低温环境工作都正常 一到高温就出现这种情况 或者说刚开始工作都是正常的  工作一定时间以后温度高了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逻辑乱的话低温环境工作都正常 一到高温就出现这种情况 或者说刚开始工作都是正常的  工作一定时间以后温 ...

怀疑硬件可以调试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硬件可以调试嘛,

没有合理的思路 能否给点方向和意见呢

网友B:
怀疑定时是否出问题,可以用定时器输出个固定的方波信号,测试这个方波信号不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合理的思路 能否给点方向和意见呢

怀疑定时是否出问题,可以用定时器输出个固定的方波信号,测试这个方波信号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定时是否出问题,可以用定时器输出个固定的方波信号,测试这个方波信号不就可以了 ...

其实现在发现应该不是定时器的问题 之前我可能理解错了  就是高温以后CAN通讯会同一时间发送十帧甚至更多的数据   同样的数据内容   之前的回复回复中也解释到

网友D:
无缘无故怎么会高温,你在温箱里测试吗

网友E:
可以一个程序模块一个程序模块的往下减,看减到哪里工作会正常。正常不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