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在哪里啊?

楼主(2019-07-17):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char c;
   int in,out;
   int rc;
   in = open("file1",O_RDONLY);
   out = open("file2",O_WRONLY|O_CREAT,S_IRUSR|S_IWUSR);
   while( ( rc = read(in,&c,1)) == 1)
   {
      printf("%d.\n",rc);
      write(out,&c,1);
   }
   exit(0);
}

想把file1复制到file2。源文件46k,实际只复制了4k。
mingw编译的。

网上查的资料说,文件很快读完了,所以读到字节不正确了。

网友A:
文件里是不是有特殊字符,导致了while里变为假?

网友B:
二进制打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里是不是有特殊字符,导致了while里变为假?

的确,是^Z 字符引起的,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是^Z 字符引起的,不知道如何解决?

那个地方应该用判断是否到文件结尾,而不是看读到的字符

网友C:
文件结束符是EOF,(实际上是-1),判断条件有问题;在实际编程的时候可以引用EOF特殊字符,类似这种:Read(in,&c,1))!= EOF

网友D:
in = open("file1",O_RDONLY);这句要加上BINARY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