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的CAN端口设计上有一个小缺陷!

楼主(2019-07-17):
我是从nxp转过来的,现在正使用GD32E103的CAN总线功能,但我发现我无法通过“状态寄存器”读取当前CAN总线的状态,如:是正“发送”  或正“接收”  或正“空闲”,

这个在nxp中是非常方便读取的,可在GD32E103中,却没有任何手段读取总线状态,非常遗憾,希望有大侠指点迷经。

网友A:
看下库函数里 头文件对各个状态定义的宏?查看是否有。 对了,楼主为什么要查看CAN总线状态, CAN总线的设计目的就是为了总线竞争,当N个不同ID的设备上传的时候,不会像RS485哪样,数据包波形被冲突成乱码!

楼主:
查遍了,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遍了,没有啊!

/* CAN_STAT */
#define CAN_STAT_IWS                       BIT(0)                       /*!< initial working state */
#define CAN_STAT_SLPWS                     BIT(1)                       /*!< sleep working state */
#define CAN_STAT_ERRIF                     BIT(2)                       /*!< error interrupt flag*/
#define CAN_STAT_WUIF                      BIT(3)                       /*!< status change interrupt flag of wakeup from sleep working mode */
#define CAN_STAT_SLPIF                     BIT(4)                       /*!< status change interrupt flag of sleep working mode entering */
#define CAN_STAT_TS                        BIT(8)                       /*!< transmitting state */
#define CAN_STAT_RS                        BIT(9)                       /*!< receiving state */
#define CAN_STAT_LASTRX                    BIT(10)                      /*!< last sample value of rx pin */
#define CAN_STAT_RXL                       BIT(11)                      /*!< CAN rx signal */
不懂楼主需求,不过是否可以从其他位 弄来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 CAN_STAT */
#define CAN_STAT_IWS                       BIT(0)                       /*!< initia ...

我原以为通过CAN_STAT可以获取当前总线状态,实际上不可以,比如当前为“空闲态”,可CAN_STAT_RS依然是职位的,与接收态相同。

楼主(2022-01-04):
这个问题又被人提出来了,看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